[电动] 大有5262最小扭矩是多少?百度根本搜不到,客服让我自己感悟

楼主(2019-04-18):
rt,想知道参数,现在就瞎用,不知道参数

网友:
不按就是最小扭矩 =0 客服照顾你的感受不想直接说出来

网友:
中学物理白上了。他不告诉你,你不会自己量吗?力矩等于力乘以力臂,你搞一个适当长度的力臂用钻夹好,然后用弹簧秤拉住力臂头部,开机读出弹簧秤读数,乘以力臂长度就是力矩了。

网友:
楼主搞啥科研?需要精确到扭矩的?要抡大锤还抡不起啦

网友:
客服好过分哟。不敬业

网友A:
买一个专门测扭距的家伙 , 不过旧的精度不保证 , 新的价格又贵 , 隔一段时间都要校准 , 更加麻烦.

网友(2022-06-02):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专门测扭距的家伙 , 不过旧的精度不保证 , 新的价格又贵 , 隔一段时间都要校准 , 更加麻烦.
...

有了这个家伙,检测调试的时间可能不拧螺丝的时间都多

网友B:
普通的12V电钻最低档扭矩大概比1n.m稍小点。
但我有个国产16V无刷钻,最小挡位扭矩只有0.3n.m。

网友(2023-06-08):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12V电钻最低档扭矩大概比1n.m稍小点。
但我有个国产16V无刷钻,最小挡位扭矩只有0.3n.m。 ...

你的无刷钻什么型号的.我想买.

网友:
让自己感悟

网友:
这个是老款不

网友:
一般最低档多试几次应该都不会打爆螺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12V电钻最低档扭矩大概比1n.m稍小点。
但我有个国产16V无刷钻,最小挡位扭矩只有0.3n.m。 ...

哪个牌子的,分享一下

网友:
工程师忘记把这指标给客服人员培训了……

网友:
好像没啥意义

网友:
一般情况不大可能告诉你最小扭矩的,因为在小扭矩情况下,各个部件之间的摩擦力对扭矩的影响相对就大了,很难保证一定数值,比方按1牛米设计,很可能就是2或3牛米或更大,也可能不到1牛米,这样,搞不好就会被投诉或退货,不保证最小扭矩那就啥事也没有。

网友C:
这客服真牛B,还能这样回答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客服真牛B,还能这样回答客户

客服不这样回答又能咋办呢?厂家不给参数难道自己瞎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