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损耗减半且不起弧优化(每人一小步,节能一大步)

楼主(2019-04-18):
现在许多电器(例如排插生产商)都安装有简易LED指示灯。不过仅使用了最少的元件数量通常是1颗LED串1个200千欧限流。
该方式有2个问题:
A)LED反向耐压只有约6VDC,这将导致其承受反压时已经击穿,虽然有200千欧限流不至于烧毁,但只产热不发光,也即白白浪费一半电能    (对于全球来说,乘以电器数量则浪费将是天文数字!)。
B)虽然200千欧功率很充足,但是普通0.25W碳膜电阻的爬电距离导致其只能耐压200VDC,天气潮湿会打火损坏进而再烧LED。

平凡的1N4004或1N4007可以在此一展身手,具体优化原理见下图右侧。

网友A:
我觉得反向并联1N4004 ,其他不变 的方案更好

网友B:
然而厂家并不能因为加了一个没什么卵用的二极管而涨价,一个插排也没办法吹个PPT出来,所以还是想些有意义的更好。

网友:
成本增加了一倍

网友C:
200K换1M +  LED换高亮 +1N4007  功耗大幅下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0K换1M +  LED换高亮 +1N4007  功耗大幅下降

1M有点太大了。我试过改750k的,亮度晚上看正好,白天有点暗。功耗已经比原来小不少,就没加二极管了。亮度大,成本低,又省电的才是最好的办法,否则厂家不会改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M有点太大了。我试过改750k的,亮度晚上看正好,白天有点暗。功耗已经比原来小不少,就没加二极管了。亮 ...

使用高亮LED 没问题的,我改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9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高亮LED 没问题的,我改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92
...

1M和750k亮度应该差不多,电流就差那么一点点。插座里的电阻都喜欢带个套管,不仅影响散热,有时候环境潮湿的时候还积聚水分,这样更容易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反向并联1N4004 ,其他不变 的方案更好

那种方案耗电未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厂家并不能因为加了一个没什么卵用的二极管而涨价,一个插排也没办法吹个PPT出来,所以还是想些有意义 ...

只要使劲吹,鸡毛也能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K换1M +  LED换高亮 +1N4007  功耗大幅下降

那是自然的。1兆欧大了些,若用1兆欧&0.25W建议拆分为两串500千欧&0.25W。

楼主:
很多时候指示灯也没啥用处,全部去掉成本更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多时候指示灯也没啥用处,全部去掉成本更低。

真的想省电,不妨照搬电柜指示灯的构造,阻容降压+2个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反向并联1N4004 ,其他不变 的方案更好

反向并发光管加大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真的想省电,不妨照搬电柜指示灯的构造,阻容降压+2个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 ...

我觉得可以鼓励生产插座指示灯专用的led,双向都能亮。内部可以多个串联,提高电压,进一步降低驱动电流。而且能保证亮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鼓励生产插座指示灯专用的led,双向都能亮。内部可以多个串联,提高电压,进一步降低驱动电流 ...

封装到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鼓励生产插座指示灯专用的led,双向都能亮。内部可以多个串联,提高电压,进一步降低驱动电流 ...

既然都这么集成了,那么降压电容也可以集成进去了,做成220V直驱的LED模块不是更加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都这么集成了,那么降压电容也可以集成进去了,做成220V直驱的LED模块不是更加方便? ...

是啊。增加到成本能有多少呢,一年的电费就省出来了。这个政府也可以补贴一下,节能环保。

网友:
我都是反向并一个4007,以后改正向串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封装到一起就可以了。

用全桥整流器行不?全桥整流的话,两个半波应该都能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