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玄学物件,号称解码线天花板的音律美解码耳放

楼主(2019-04-18):
这货现在卖499包邮。原先塑料壳的时候345.先来点淘宝图

音律美S1

开始拆机,很简单 , 四个螺丝扭掉OK。
绿色板子不喜欢,不过这种东西更讲究电路板的层数。颜色还是次要

AK4493、SA9123

这货使用三颗有源贴片晶振,而且架构与穷邦线坦克线也不一样。使用正负电源,推力大。本来打算买个坦克线,看到这个就剁手了。主要缺点做工差,发热大,手机连着用一阵子拿来捏手里暖暖的,睡觉掉肚皮上会感觉很烫。插在电脑上用更热。打算塞几个散热贴进去。
至于音质  ,这个不好讲,有的人觉得从自行车换成奥拓是翻天覆地的提升,有的人觉得奥拓换大众菠萝也是翻天覆地的提升。总的来说还是看个人脑放开到多少倍。声音比普通几块那种原配转换线是强多了。我华为手机不支持独占也不好评价太多,提升是有的。但要想有自行车换奥拓那种提升,那是不实际的。奥拓换速腾的档次应该是有的。这种东西其实更讲究听感,自己喜欢的才是真的好。100块的耳放如果调音更适合某个人,再买10000块的不见得就会觉得更好。   像胆机失真够大了吧   ,听起来舒服照样发飘。

网友:
手机还接一个这个?

网友:
哈哈哈现在芯片还大了点,其实这个直推声音就是一泡shi,加个耳放还差不多,然后跟解码耳放比又没有体积优势了,我用过声擎d3也是这个问题,感觉把声擎d3那个大头拆了改手机也不错

网友:
我看着就是普通的贴片晶振啊,不像有源晶振

网友:
看这参数很不错的啊!

网友:
玄学物品,HIFI现在是宗教

网友A:
双电源泵?这是什么鬼?就是一颗7660吧

网友B:
现在的手机,纷纷撤销3.5mm音频接口,

一来省掉一点点成本和腾出一点点空间,

二来为蓝牙耳机耳放、直插转接线带来巨大利润市场

厂商在钱面前,毅然面对客户那点点不方便和所谓强烈抗议

网友B:
借某网站的拆解图,看看目前流行的100余元的耳放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借某网站的拆解图,看看目前流行的100余元的耳放线

这种线我买过两个,一个据说是谷歌的,散装工包,50元,一个是苹果的70元,原装
谷歌的那个用的螃蟹芯片,苹果的用的定制的Cirrus Logic芯片,两者我个人听不出差距
两个都可以在windows或者安卓上使用,加个USB-A到C的转接头就可以当USB声卡用
个人建议有需要的话买苹果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泵?这是什么鬼?就是一颗7660吧

芯片供电是+-5V  ,比0-10V要好, 很多运放也有这种供电,淘宝还有家内置双电池构成正负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我买过两个,一个据说是谷歌的,散装工包,50元,一个是苹果的70元,原装
谷歌的那个用的螃蟹芯片 ...

这种N合一的方案 , 有点像集显支持DX12一样。。。。有条件上台机,没条件上砖头,一般这类产品个头越小集成度越高音质越差。

网友:
  感觉没耳放高大上。。。。。。。。。。。。。。。。。不过价格  嗯,劝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我买过两个,一个据说是谷歌的,散装工包,50元,一个是苹果的70元,原装
谷歌的那个用的螃蟹芯片 ...

谢谢建议。
你苹果机上听不出区别,应该是本身耳放线性能有限,而苹果手机的音质在市面手机中属于中等水平,直插耳机就有不错的效果。

而我的是小米6,为了性价比阉割了音质的手机,直插耳机音质属于手机中比较差的那类。本来是挺有必要加一个耳放的。
考虑到这种线全局dac效果差,播放器独占虽好也存在兼容性
此方案放弃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手机,纷纷撤销3.5mm音频接口,

一来省掉一点点成本和腾出一点点空间,

有钱能使磨推鬼,
推个人算啥

网友:
胆机失真大,听起来还是很爽,这个我完全赞同

网友:
“胆机失真够大了吧   ,听起来舒服照样发飘。”

你这是烧的适当,会烧。
烧厉害的估计富的就剩设备了。

网友:
我一直觉得耳放吧还有点意思,这个玩意就是玄学啦。

网友:
耳机如果很一般要这干嘛呢

网友(2019-07-11):
垃圾玩意,ibasso DC01了解一下,AK4493 平衡耳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