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小直流电机 接上usb线 插进充电宝 为什么电机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9-04-18):
同标题,在网上搜了一下,有网友怀疑是电机启动电流过大导致充电宝保护 了,建议并上一个电容。可并上一个什么类型的电容?容量多大?最终也没有定论。再次发帖请高人指点!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机的电感与充电宝升压电路的电感相互干扰,具体什么原因还得高人分析指点。

网友:
你可以先用摇把把电机摇转,然后再通电启动

网友:
拿个大电流充电头先试试

网友:
16V    1000~3000微法的电容就行,注意极性

网友:
玩具直流电机的启动电流比较大,普通的充电宝或开关电源都会过载保护。

网友A:
建议发个图,叫大家看看是什么充电宝,什么电机,是电流太大保护了,还是充电宝太垃圾了

网友B:
我这有个跑步机直流电机,接电旋转很慢,而且一顿一顿的,请教是何原因?

网友:
BOOST升压电路不适合带纯感性负载,建议加阻容适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跑步机直流电机,接电旋转很慢,而且一顿一顿的,请教是何原因? ...

你的是开关电源带不动,电源保护了,你换一个大功率的电源试试

网友:
你说的转一下就停,是一两秒不到就停,还是转几秒再停呢?

网友:
直流电机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20倍。

网友:
用变压器,输出整流给电机。
或者直接用电池驱动,何必用充电宝呢?电池一串不行就两串,两串不行用三串,保护板电流大些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问问是震动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开关电源带不动,电源保护了,你换一个大功率的电源试试

谢谢回复。
不是电源问题,同一个电源用到另一个更大功率的跑步机的电机上正常运转。
跑步机的电机路由器的电源、两节五号电池都能带动。

网友D:
我给同事做了个USB小气泵接充电宝,情况一模一样。
小气泵额定电压12V的,接在充电宝也能工作但是工作时的电流实在太小了,
开始以为USB线没有识别电阻,加上电阻也一样情况。
充电宝检测电流很小认为已充好就停了,换了几个充电宝都是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给同事做了个USB小气泵接充电宝,情况一模一样。
小气泵额定电压12V的,接在充电宝也能工作但是工作时的 ...

加大充电宝的检流电阻,不过最大电流就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给同事做了个USB小气泵接充电宝,情况一模一样。
小气泵额定电压12V的,接在充电宝也能工作但是工作时的 ...

小气泵本来功率低,电压不够功率更低,导致电流太小,解决方法两种:升压到12V;或者用诱骗器诱骗支持qc2.0以上的充电宝到12工作电压。如果还不行就自己组个2s的电池,肯定不会关闭的

网友:
1000uF电解电容,耐压要电机额定电压的三倍。我试过,电机接了之后转得快多了。如果不行,那就是你电源的功率不够。如果是过流保护,加了也不能让电流变小,不过电容并在电源端可以吸收冲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发个图,叫大家看看是什么充电宝,什么电机,是电流太大保护了,还是充电宝太垃圾了 ...

电机是剃须刀上的 ,里面接的是1.2v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