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50寸LED电视不开机(Hisense LED50K360J)

楼主(2019-04-18):
    昨天,一邻居大叔说家里电视看不了,大概问了下,说开始有红灯,后面没有,遥控没任何反应.  没灯就是没待机嘛,心想这应该是电源出问题了.
   刚刚中午利用一点时间过去看了一下,海信LED50K360J,好大一台,第一次面对这么大的电视要拆,腿肚子有点打颤,即然都来了,就面对吧.

   上电一通检查,原来是有红灯,按遥控那电视正面最低部透明条里有白灯亮,这明明就不是没灯而是没显示嘛,GM86功率座显示有4w多点...
不是电源问题那是哪问题呢,心想这要糗大了.
   螺丝刀一通拆,总共大小24个螺丝,拆的额头都冒汗了. 揭开后盖,不小心把右边那条连着按键板的线带出来了(插座没下来),不管了,上电吧.
3W多待机,电源板上16v/12v等都有,所以那就应该是主板问题,看的到的就两块板,另一块当然是电源板了,啄磨了一下,就复原吧.
   就告诉大叔此乃主板问题,说这话时其实心里也没多少底,但这里面就两块板. 出了门就赶紧的查,一上TB上,输入型号后,果然:黑屏.
一大堆这类主板在卖,现在就是想进一步确认,到底是不是主板问题? 有没有坛友修(拆)过这机子.

同时问下,右边按键板的那两线是怎样接的:线是两芯,插座是三线.

  不大好意思当大叔面拍图,因此只拍了几张(第一张整体的为
网上借图)

网友:
麻蛋,昵图呢?

楼主:
弄半天一张图都上不到

网友:
自古先刷rom试试

网友A:
掐指一算估计是掉固件了

楼主:
这还能刷? 看来得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掐指一算估计是掉固件了

真的吗?是不是USB双头线就可以刷? 有两个USB口

楼主:
已经直接tb主板换上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