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ufs单贴8ce SM3268主控

楼主(2019-04-18):
闲鱼接了个活儿,64g单片8ce三星ufs颗粒,上了一块单贴8ce的3268主控,话说这个主控还算可以的了,量产一次过,只是焊接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开始8ce板不识别片子,4ce板识别颗粒为8ce,确实很奇葩,最后发现,是没焊好,最后上了8ce主控重新补焊了一次,完美识别,量产过程不算短,30多分钟吧,最后速度也还算可以了毕竟是个ufs加3268主控嘛,还要什么自行车呢,跑圈也过了,90多兆的写入速度也不赖,实际写入也90多m,有一些上下浮动

网友:
可惜只能是盖子片,153的暂时没戏

网友A:
这个只能贴三星的吗?

网友:
3268怎么贴ufs的?转接贴?

网友:
第一看见3268写速度上100的,赞
自己的片子在3268上一般就70-80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贴三星的吗?

是只能三星.153的上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只能三星.153的上不了

只能贴s6 s6edge手机拆下来的颗粒,s7以后的ufs就是bga153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贴s6 s6edge手机拆下来的颗粒,s7以后的ufs就是bga153的了

bga153的三星UFS四周也是有接口的,5月份就能用SM3350的板子可以玩了。大树家已经开始测试了,我问他说5月份上市。就不知道速度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153的三星UFS四周也是有接口的,5月份就能用SM3350的板子可以玩了。大树家已经开始测试了,我问他说5 ...

我也给大树说了,有货告诉我,手里有几个153的ufs闪存

网友:
30分钟64GB,量产不算慢了,可以了

网友D:
话说朋友你从哪来的盖子植锡网?我用万用网各种失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朋友你从哪来的盖子植锡网?我用万用网各种失败啊。。。

根本不用值锡网啊,颗粒用烙铁托平,板子上自带球按上去吹就好啦

网友:
求我上了一个128的量产提示不支持芯片,能帮修改参数开出来吗?ufs128g加268m。8ce。闪存id:EC3AD5F3A8C6

网友(2019-09-25):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Teclast CoolFlash USB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极速(SuperSpeed)
 电力消耗: 3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100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Teclast CoolFlash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Teclast
 产品型号: CoolFlash USB3.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9AB - ISP 180209-1AB
闪存识别码: ECDE94F3A4C6 - Samsung(三星) - 4CE/单通道 [MLC] -> 总容量 = 32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网友:
为什么台电的只能识别成4CE 32G?

网友(2020-02-21):
能分享一下量产工具吗?谢谢了!!scxwsjyzg@163.com

网友:
能分享一下量产工具和设置图吗?

网友(2020-06-06):
群主,能分享一下量产工具吗?我也有个同样方案的U盘,试了很多版本的量产工具都没成功。我的邮箱:84163460@qq.com  先谢谢了!

网友(2022-12-02):
3268支持三星V4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