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WaterQuality净水机控制器,不明原理,莫名其妙

楼主(2019-04-18):
工作时好时坏,拆开看看有没有救

感觉满正规的样子

输出接口

电路板工整

正面看起来也很工整

台湾的单片机,居然没有用国产或者掩模,看来量不是很大

7805

按键手柄够长

继电器一枚

输入带保险

通电一切正常,就是是好是坏,不好捣鼓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浓浓的小作坊风。这东西没啥技术含量。外壳淘宝公模,就做个板子做个贴膜,最贵的估计就是外壳

网友:
你这个和我的那个板子差不多,我觉得和电水壶差不多吧

网友:
大多数反渗透净水器都是不用电脑板的,几个水压传感器都是开关量,串联,并联。再搞个冲洗用的延时开关。就可以干活了。

反正常年放橱柜里面,指示灯之类的也没人看。

网友:
我也觉得和赢水机一样

网友:
监测一下看是电源的问题还是控制电路(继电器之类)的问题。

网友:
继电器控制水泵开断,就这么简单, 可能再多一些定时冲洗什么的

网友:
松乐继电器还不错

网友:
慈溪容易电子的

网友:
板子看着真简洁

网友:
电压不稳单片机死机了,

网友:
谢谢分享。。。。用几只LED指示灯难道不比数码管更直观?

网友:
这玩意咋玩?

网友A:
给这货外加个电源看看是否稳定工作

网友:
元件布局好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这货外加个电源看看是否稳定工作

测试更换电源无效,怀疑那个三极管坏了,不过还没有代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