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山寨液晶电视不定时掉程序求解

楼主(2019-04-18):
有一山寨液晶电视,用的是V56电视主板 ,不定时掉程序,有时用一两个月都没问题,有时一个星期就不行了,故障现象为:按开机按键后,指示灯一红一蓝交替闪,屏幕不亮,重新刷程序就好了。哪位老师指点一下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把8脚ROM芯片换掉再刷固件试试

网友:
换个大品牌闪存,加强电源滤波,12V,5V,3.3V,2.5V,1.8V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8脚ROM芯片换掉再刷固件试试

换掉还怎么刷固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掉还怎么刷固件呢?

用编程器来刷!!

网友:
换个rom芯片。在新的芯片上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