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洗车机4分通水接与洗衣机四分快接,为何不通用?

楼主(2019-04-18):
熟悉洗车水管,同时熟悉家用洗衣机的朋友,不知你们是否知道,这两种快插看似一样,但是却不通用
洗衣机快接是这样的

而洗车水管快接是下面这样的,有铜的有塑料的

想和大家讨论一下,为何同是4分水管延长,洗车水管四分通水接+4分奶嘴,自成一套系统,而洗衣机快速接头,也自成一套系统?

为什么不统一使用一种标准接口呢?

网友A:
我猜是工业标准和民用标准的差别。

网友B:
我觉得是 洗车机水的压力大 得卡的 更结实

网友C:
不要这种卡扣式的,容易漏水,我换成4分螺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这种卡扣式的,容易漏水,我换成4分螺纹连接。

理论上卡扣容易漏水,不过我家那个用了有八九年了,也不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工业标准和民用标准的差别。

不知哪位大神,能够解惑这两种标准的来龙去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 洗车机水的压力大 得卡的 更结实

这个嘛,说不准是这么回事!

网友D:
一个密封圈在快接上,一个密封圈在奶嘴上,怎么互接??

悄悄的告诉你们, 洗衣机水管的快接头可以直接怼奶嘴上。奶嘴用的快接不能怼洗衣机水龙头上。

网友:
这个问题嘛,就跟充电工具接口不同 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密封圈在快接上,一个密封圈在奶嘴上,怎么互接??

这个我试过,结论是不行,能插进去,不牢固。

网友:
都统一标准了  厂家怎么挣钱呢   都是玩垄断   为了多挣钱

网友:
与水压、密封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过,结论是不行,能插进去,不牢固。

我接过,也用了好几年。虽然会有些晃动,但不漏水。那个奶嘴,接水管浇院子;接洗衣机,都用过。最后是因为阀门坏了才换了水龙头+ 一个奶嘴。。。
当年 家里只有一个洗衣机,就一个水龙头一个奶嘴,后来变2个洗衣机了,就有一个洗衣机用奶嘴接头了(没有换洗衣机龙头)。

楼主(2019-05-25):
此贴提问,是给一个小工程做铺垫

我DIY的遥控电磁阀洗车供水系统+威克士WU629洗车机,已经完工,大家可以去观摩点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427

网友(2022-08-13):
我换龙头时也换了4分进水软管,直接诶螺纹连接更靠谱更简洁。

网友:
大概是美标、欧标、和国标的关系吧

网友:
日标,欧标,标准不一样,  洗衣机那个是日标,奶嘴上不带O型密封圈的,国产的容易滑脱, 现在洗衣机都不用这种了,  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密封圈在快接上,一个密封圈在奶嘴上,怎么互接??

确实,龙头都用奶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这种卡扣式的,容易漏水,我换成4分螺纹连接。

这种确实牢固好用,活接头比插接的可靠多了

网友:
洗衣机的比较细小一点,拿到坎也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