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崇WA722M-E AP改供电

楼主(2019-04-18):
捡了个敦崇wa722的无线ap,是48付供电,但是没有合适的,就把保险管断开,接了12伏进去,开始指示灯亮了,后来就灭了,换电源适配器也不行,高手帮我看看该怎么改,谢谢

网友A:
我猜烧了,查了下这个dc模块副边是5v,如果你焊线接了12v那就拜拜了。。。

网友:
这货是企业级路由,电压高,功率大,可能48V输入分开几路,按48V1A输入功率就达到48W

楼主:
没看到明显烧灼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烧了,查了下这个dc模块副边是5v,如果你焊线接了12v那就拜拜了。。。

当时接的9伏小电源

网友:
AP除了POE以外,通常12V供电的居多,但是对电源适配器要求2A甚至以上~

网友(2020-02-17):
这玩意应该是9344方案的吧

网友:
嗨,哥们!敦崇722M-E AP怎么设置使用啊?望不吝赐教

网友(2021-08-16):
有胖模式,进去设置就行

网友(2022-08-23):
这款ap是什么方案的呢?能不能刷集客等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