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佳能电源适配器 看看够做白光吗

楼主(2019-04-18):
应该是佳能打印机的电源 标的是24V2.2A帮我看看怎么增大电流

网友:
电流小了点, 白光电阻大概8欧姆,一般要用24v 3a

网友:
可以我12v1A都能焊接,就是上电加热速度有点慢

网友:
试一下,是否会过载保护,如果不保护就可以用,由于是间歇加热,满载3A时不多。我的一个标识24V2A的开关电源都可以用做白光电源的。

网友:
三美代工的电源看着就是爽

网友:
不用改,会热的,我用12v2a的DVD电源做过,你这个更没有问题了

网友:
找4A以上的。。2A多不行的。。实测过

网友:
电源做工还真是养眼!

网友:
电源不错,白光电源很合适

网友:
能用,但是功率不够大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白光是间歇加热,控制板不开到最高的话,足够了,这电源跑个60w没问题

网友:
可以做的,而且是非常合适的。

网友:
这电源做工太好了,看用料设计成24V 3A以上都妥妥的,楼主可以找段电热丝串万用表电流档对电源进行过载测试,看到多少A保护

网友:
看电路是3842系列的,大电容右边这个电阻看下阻值是多少,可能是初级电流取样电阻,改小就能增加功率,

网友:
我用的就是2A的,焊大件有点吃力

网友:
和我那个一毛一样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可以测一下,是否有冗余?做白光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