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4-18):
雅迪电动车充电器48v,150w,不带负载正向测不出电压,反向-55v,用发热丝作负载,有输出,发热丝发热明显(应该是输出正常),有没有这情况,今晚仔细查看了一下芯片,是KA3842A+LM324+HCF4060,百度了一下说是该充电器由KA3842+LM324+HCF4060构成的单端反激式脉冲充电器电路,是什么意思啊,单端又是什么

网友:
这么高科技。。。。。

网友A:
什么正激反激我也是至今没搞明白

网友:
输出端有个可控硅,接电瓶给它一个电压开启,充电器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正激反激我也是至今没搞明白

开关管导通,输出端充电正激,开关管截止,输出端充电反激,菜鸟理解的

网友:
单端对应的是推挽,电源拓扑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