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ntec电脑ATX电源温控风扇电路板

楼主(2019-04-18):
谁能找到原理图?

网友A:
图没有,说下原理吧,温控电阻串联一个电阻并联到稳压管上,随着温度变化,电阻分压不同,当电阻电压超过tl431的基准2.5v后,ic导通,导通电流经过三极管b极放大,驱动风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94

网友B:
有实物还搞不出来原理图?只能说楼主实在是……下面是我自己的,不知道和楼主的一样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没有,说下原理吧,温控电阻串联一个电阻并联到稳压管上,随着温度变化,电阻分压不同,当电阻电压超过tl ...

没有你说的这么简单而且也不需要431这么贵重的元件

这东西不大,也不贵,但想搞好还是很不容易的,各种意外都得考虑到,还得控制成本不能太高。
原始设计很完善:
1、上电几秒内输出最高电压,而后才降低,以使风扇能启动起来
2、输出电压有下限,不会无限低,以保证风扇始终都是转的,不会像笔记本那样低温停转。
3、温度电阻短路、短路,风扇都能转动。
4、风扇短路、短路,功率管都不会烧掉。
5、功率管短路、断路,风扇都能转动。

电脑电源功率很大的,风扇不转后果严重!
别问我怎么知道……前几天刚修了个

网友:
这板子很奇怪,一面黑一面绿

网友:
这个东西很简单的!

网友:
你抄下电路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实物还搞不出来原理图?只能说楼主实在是……下面是我自己的,不知道和楼主的一样不?

有些值不一样:
R1=R3=68K;
R4=2K;
R5=510;
ZD1=82欧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实物还搞不出来原理图?只能说楼主实在是……下面是我自己的,不知道和楼主的一样不?

能分析一下R2(1.5M)这个电阻的作用吗?

网友:
一个常开的温控开关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分析一下R2(1.5M)这个电阻的作用吗?

emmmm……R2确实是个奇怪的存在。。。。
这是一个全汉电源的温控抄下的。
我猜测,R2是为了适应不同的风扇的:若遇到功率大的风扇(需要更大的电流才能驱动),由于R2的反馈作用,使得输出电流微微增大,这样风扇能顺利转动起来。
有没有谁有其他看法?

网友D(2021-01-07):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说的这么简单而且也不需要431这么贵重的元件

这东西不大,也不贵,但想搞好还是很不容易的,各种意 ...

好东西,有没有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有没有做的?

我发的那个原理图是从全汉电源抄下来的
和楼主发的板除了板色为黄色+绿色外,其他的一模一样,连丝印都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说的这么简单而且也不需要431这么贵重的元件

这东西不大,也不贵,但想搞好还是很不容易的,各种意 ...

电脑主板里的风扇控制电路厉害。

但独立电源里,特别是ATX,BTX等这些,成本原因,能温控的不是大多数。

网友:
电源里的温控有些鸡肋,我是将风扇换成4线的,加块PWM调速板,将转速调到有足够的风量噪音又可以接受的程度就不管它了

网友E:
买个40度或45度的温度开关,常开的安到散热器上,串风扇中也可以,简单便宜。

网友F:
太简单了,一片功放ic输入端接个热敏电阻,输出端不用电容直通风扇,平时输出约一半的电压,温度越高输出电压越高,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40度或45度的温度开关,常开的安到散热器上,串风扇中也可以,简单便宜。 ...

控制风扇的话,温度开关寿命就显得太短了
而且这种开关体积较大,不好找地方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简单了,一片功放ic输入端接个热敏电阻,输出端不用电容直通风扇,平时输出约一半的电压,温度越高输出电 ...

意思是先做电压放大再加一级驱动吧!这样确实可以,计算调试都很方便
只是比全三极管的成本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