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博世9.6V Ni-Cd充电钻电池(Bosch 70745)

楼主(2019-04-18):
手上有个博世9.6VNi-Cd充电钻电池,马来西亚产的,拆开看看,看做工应该是原装电池
外观

博世logo

产的

9.6V 1.5Ah

底部

拆开4个螺丝,其中有个螺丝是密封的,拔掉上盖,那个绿色的胶带是我贴的

电极

底盖

电芯 071PAS

电芯上面有4个电极,其中3个分别是正极、负极和温度传感器一端,温度传感器的另一端与负极相连,另外一个电极不知干什么用,有网友知道吗?还有那个电阻也不知道干什么用

网友A:
识别 电池充电用的,没有他电池不会充电

网友:
博世数显定扭矩 扭力扳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 电池充电用的,没有他电池不会充电

但是充电器只有三个电极呀,分别是正负极和温度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充电器只有三个电极呀,分别是正负极和温度传感器

是原装充电器吗?如果原装也这样,那可能电阻是给机器识别用的,没电阻不工作

网友C:
电池内部短路或严重漏电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内部短路或严重漏电没?

有个电池短路了,现在是7.2V,但是可以用,劲还挺大的,原来机子是9.6V,用这个7.2V对机子有没有损害?可以把它当成7.2V的电池充电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原装充电器吗?如果原装也这样,那可能电阻是给机器识别用的,没电阻不工作 ...

不是原装充电器

网友D:
为什么马来西亚制造是中文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马来西亚制造是中文的呢?

也有英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马来西亚制造是中文的呢?

中国造的有时候还有英文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电池短路了,现在是7.2V,但是可以用,劲还挺大的,原来机子是9.6V,用这个7.2V对机子有没有损害?可 ...

无所谓,充电器自动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所谓,充电器自动识别

那个短路的电池不可能长时间承受大电流吧,另外,9.6V的机子用7.2V会不会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短路的电池不可能长时间承受大电流吧,另外,9.6V的机子用7.2V会不会坏? ...

短路的内阻都在0.1以下,你可以焊接短路下

网友E:
这种电池我有四块,五年前捡的,现在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的内阻都在0.1以下,你可以焊接短路下

不好焊接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池我有四块,五年前捡的,现在还能用

这也捡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焊接 啊

现在出的镉电反正没以前好,易短路,以前公司几块都是短路,虽然也是三洋电芯,我有些三洋旧电,20几年了还只是自放电大,1800的,2400的,容量还1600和20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捡的到

博世的手电钻,两套带箱的,2014年工地干活的喝酒落下的,一直没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