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C 220v 轉 DC 12v 電源變換器修復記

楼主(2019-04-18):
退休已經15年了,精力和體力都到了“力不從心”的地步,但是自己對於電子設備的使用和維修始終有那一分割不下的情懷。時不時家裡的電氣設備壞了總是自己動手將其修復。倒不是為了節約那筆修理費用,實在是看到壞的電器,不動手把它修復,總有一股“心不甘”的情節......

這不,前兩天盥洗室的 LED 鏡前燈不亮了,拆下來一看是整流器壞了,是全密封的,無法拆開,看銘牌輸入 AC 110v~240v 輸出 DC 12v。去原店買這個整流器要我30元。我想就是一個電源變換器賣這個價,明擺著是在敲你竹杠。果斷放棄。另劈途徑。

果然在淘寶看到有這種電源轉換器裸板賣,一個才 2.80 元,運費三元。一氣就買了2個。

AC 110v~240v 轉 DC 12 v 電源裸板

到貨之後,配上外盒,裝到 LED燈管上,正常,不到一個小時,這塊板就燒了。

馬上換上另一個変換器,燈亮。連續點了12個小時,一切正常。我認為,這個電路板做工用料都是可以的,這個板子的燒壞,看來是半導體元件,特別是集成電路質量的離散性,造成的就決定修理這塊電源板。

首先找電原理圖,沒有結果,沒有辦法就根據實物走一下電原理圖。

電原理圖(就走了一下高壓部分)

看了一下原板上面的電子元件,基本上我都有備用,就是集成塊沒有,查看了一下是 CSC 7203 到淘寶上一看還真有這種集成塊,0.35一塊。運費3.00元 我一下買了10塊。

CSC 7203集成塊

在等配件時,我先分析一下各元件的作用和在線測量一下是否有損壞?

各個測量點(電源 220v 進線和 12v 出線都已拆除)

1號點:12v直流輸出端子無輸出。

2號點:低壓整流管測量后正常

3號點:低壓穩壓電路正常

4號點:光電耦合器正常

5號點:橋堆輸出高壓有電正常

無名點:檢測穩壓電路正常

現在檢查所有外圍電路都是正常的,但是光耦合器無輸出,那就肯定是開關電源的 IC 芯片 CSC 7203有問題,我們業餘的測量不了這個元件的好壞,就只好用排除法來決定這個元件的好壞了。

到網上找到了 CSC7203 的管腳圖和它內部結構圖,以進一步確定該開關芯片的好壞。

經過對外圍元件進一步的測量最後判斷是 CSC 7203 開關電源損壞,決定后,就下電烙鐵開拆!

拆下集成塊後的電源板

拆下後的 CSC 7203 集成塊

拆掉集成塊後的線路板後面

新的 CSC 7203集成塊

換上新的開關電源芯片同時焊上電源進線和12v出線

換上新的開關電源芯片同時焊上電源進線和12v出線

通電后正常

网友A:
哈哈,现在这种通用设备,维修真的就是个乐趣。。。

换了这么多弄好,恭喜恭喜。

网友B:
这led用的是恒压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led用的是恒压电源吗?

這塊集成塊,就是恆壓,恒流的。看方框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现在这种通用设备,维修真的就是个乐趣。。。

换了这么多弄好,恭喜恭喜。 ...

就換了集成塊,其它的沒有動,

网友:
自己动手,其乐无穷,咱修的是乐趣

网友:
大师的手艺还没丢。淘宝就是这样,运费伤不起

网友:
楼主是个老司机啊,从描述文笔推测,楼主应该是位学者。

网友:
我以为TNY系列算是够省外围启动零件了
自从看到它 我发现我的价值观改变了

网友:
一般的led镇流器都是恒流电源,你这个电源板是恒压,你测一下点亮时的总功率,会不会超。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电路知识丰富,不愧是老司机。

网友:
全是繁体字,老先生是港、澳、台同胞?

网友:
从板、电路上看,这本来就是一块开关电源嘛。

网友:
楼主给个网址

网友:
这个真不用买,平时收集一些路由电源就可以替换模块了

网友C:
竟然还有12V电源的裸板卖,而且这么便宜,怪不得现在没人修东西了,坏了直接买新的。

网友D:
这位师傅发的帖有思路清晰,配图和说明非常详细、明了,即便是我这样的新手看了就能明白,非常棒!非常感谢!就是全是繁体字,看得有点费劲。

网友(2021-08-27):
引用 网友C:
竟然还有12V电源的裸板卖,而且这么便宜,怪不得现在没人修东西了,坏了直接买新的。 ...

我那个apiyoo的水牙线,12v电机的,电源板坏了,淘宝买了一个12v2A输出的,加上邮费6块,换上ok了,原来那块修了一下没修好直接扔了吃灰

网友:
佩服老者的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师傅发的帖有思路清晰,配图和说明非常详细、明了,即便是我这样的新手看了就能明白,非常棒!非常感谢 ...

年长一点的基本上都认识。
绝对写不出来几个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