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TL431作用-为了跟女人讲道理,拆一个“卓盛”48V12AH电动车充电器续

楼主(2019-04-18):
前面发帖拆解一下电动车充电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70),有眼尖的坛友指出我的充电器有一枚电阻断脚了,今天才找到那个充电器,再次拆开确认果然那枚电阻是断脚了,不敢贸然接回去,跑了一下电路,有了一些发现,发上来跟老司机讨教下。        这枚电阻断脚了:

上面这张是原帖的图,全貌图上看是这枚电阻:

就是这枚R11:

跑了一下电路,它是调压光耦的基准431的参考端电压采样电阻,和一个R10并联后接到充电器输出的负端,现在断开了,只有一个采样电阻起作用,不接这个电阻(下文称为单电阻状态),测得相关点电压如下:
单电阻状态431的参考电压为:

431阴极(接光耦端)输出电压为:

充电器输出电压为:

然后把断脚电阻接上,各点电压如下:
431基准的参考电压为:

431阴极输出为:

重点是,充电器输出电压为:

        简单分析如下:因为那两个并联的电阻是431参考电压的下偏电阻(上偏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定时芯片),断了一个后,总阻值偏大,所以参考电压上升,由2.285V升至2.294V,致使431阴极输出由5.286V降至5.045V,输出给调压光耦的电压下降,使光耦的导通能力减小,调压负反馈作用减弱,所以输出电压反而上升,由54.20V升至55.54V。从这看出,这个电阻并非功能性元件,不接也没关系,只是输出电压有所变动,而从这电压的变化量看出,这也许是主人故意为之,就是要把电压调高一点点。
        从电阻的断脚也能看出,这不是自然锈断或焊接不好脱焊,而是人为剪断的:

谢谢卖家又送了我一枚3K(实测)电阻:

把这些小白知识发上电子学堂,制造一点话题(最近坛子人气不太高呀,不是都学我去唱歌了吧)。
http://kg.qq.com/share.html?s=pL4rYDpU43vfJple

网友:
这应该是工厂专门设计调电压用的,因为原件的离散性,电压不可能完全一致,就用剪断或不剪来微调电压,这比用可调电阻要稳定。

网友:
很多都是两只并联地

网友A:
同意2楼的看法,这个电阻旁边有个星号丝印,估计就是接与不接来微调电压的

网友B:
厉害,分析得有理有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分析得有理有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佩服佩服

我就是来抛砖引玉的,期待大神出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2楼的看法,这个电阻旁边有个星号丝印,估计就是接与不接来微调电压的 ...

这你提醒了我,以前也见过类似有星号的,确实是这个作用

网友C:
女人都不讲道理的

网友:
还以为是之前那帖呢。应该就是调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女人都不讲道理的

关键是你讲这些她也听不懂啊;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得看是哪种女人,要是像我们坛子的雪妹子,那是她给我们讲道理。

网友D:
厉害,配个图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配个图更好了。

很简单的,文字已能描述清楚,就不配图了——好吧,有时间配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得真不错。。。。。。。。。。。。。。。。

你是谁?是狗仔队的吗?怕怕……

网友(2024-06-28):
文字已能描述清楚

网友:
分析得有理有据

网友(2024-12-19):
TL431的参考电压Vr是2.5V,当上拉电阻R1变大时,输出电压Vo=(1+R2/R1)*Vr变大

网友:
学习了 受教育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