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菜鸟一窍不通修一个从坛友处收的鑫谷GP600G ATX电源

楼主(2019-04-18):
坛友当初拆机的帖子在此: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89
由于坛友已经发过拆机帖了,我就不再发拆机的帖子,说一下维修的过程吧。其实本来不想发这个帖子,因为感觉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当初答应坛友说修好了会发帖说一下过程,想想还是发一下吧。我本身属于电子小白,对电子不懂但是喜欢折腾,电源方面之前只修过一个家里的电瓶车充电器,对ATX电源一点都不了解,这电源拿到手一看,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网上找资料得知有个待机5VSB电压要先测一下是不是正常,测了一下有5V是正常的,保险也正常,然后短接pson和地线没反应,测其他电压都没有,板子反复看了也没看出来有明显烧的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上网查这款电源的介绍,说是神马“主动式PFC+LLC半桥谐振”电源,以前都没听说过,于是又百度找主动PFC和LLC谐振的资料,貌似挺复杂,中间分了很多步,什么T0时间怎么样怎么样T1时间怎么样怎么样。。。研究了几天也没搞明白啥意思,但是知道了这两个电路上都有MOS管,好吧那就测一下MOS管,就是大散热片上的那些,一测发现有一个坏了三个脚完全短路,另一个虽然测起来不短路但是表面仔细看有一层黑烟,估计也挂了。

知道有MOS坏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又去搜网上别人的维修帖,搜到了这个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7784 一看里面的情况跟我这个电源比较像,坏两个MOS,于是感觉我这个坏的可能也是PFC上的MOS,这MOS要是坏了PFC芯片可能也会跟着坏,于是又去板子上找芯片,在板子背面找到了一个CM6901X,一百度,说这是LLC芯片,还找到了这个电路图:http://www.doc88.com/p-3844257562459.html

哎呀这电路图可帮了大忙了,虽然跟电源不完全一样,但是还是比较相似的,根据电路图,我才知道那两颗MOS是LLC电路上的MOS,并且两边都是跟变压器相连,是隔离的,这意味着即使烧坏可能影响也不大。

由于有MOS短路,怕在线测量MOS周边元件会不准,于是打算把MOS拆下来,把挡住MOS的大电容拆掉后,看到了被烧得很严重的MOS,难怪之前测不短路,脚都烧成这样了,背面同样位置还有另一颗,那颗完全短路了

拆掉MOS后测量跟MOS相连的电阻、二极管,最终确认只坏了两个MOS,两颗4.7欧的贴片电阻,下面图中我圈出来的四个地方

损坏的元件,MOS型号是FDPF 20N50FT

手上没有这个MOS,于是淘宝买拆机管,凯拓达那家,买了四个,到了一看四个都不一样,想凑一对一模一样的都不行,用晶体管测试仪测了一下挑了两个参数接近的出来打算换上。由于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坏的,螺丝也没上,孔位也没管对不对得上,先把东西装上试试再说,如果能用了再重新拆下来弄好

装上后上电,短接PSON和地,风扇居然转了

再把接口上的各孔都测了一遍,电压都正常,该有的都有了,难道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修好了?

反正也没搞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烧成这样,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烧,也想不通为什么保险居然没烧,但是这个设计我感觉挺好,MOS都烧成这样了居然只烧了这么少的几个零件,要是电瓶车充电器那估计得烧一串。通过这次维修让我对ATX电源有了一点点的了解,虽然原理还是一窍不通,但是下次再碰到这样的电源我估计也不会像一开始那样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大家对这玩意也没必要那么恐惧,像我这样的小白不也照样能修好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电路图,没有那个真的是两眼一抹黑了。

网友:
带载测试才准确

网友:
牛B,搞好了就牛

网友A:
糊糊涂涂就修好了,楼主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电子小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糊糊涂涂就修好了,楼主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电子小白。厉害!!!

这次纯粹是运气好,坏的零件少,要是其他地方还有坏的我估计就修不了了

网友:
牛B,搞好了就牛b:handshake::lol:

楼主:
哈哈,你才是真的牛B,执着精神令人佩服,那块主板估计用不了多久你就能修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才是真的牛B,执着精神令人佩服,那块主板估计用不了多久你就能修好了 ...

那块板子把各位大神都修的快走投无路了,据说有两个ec啊,其中的一个ec我就更换了两次了,128条腿啊,每次我焊接的我都头昏眼花天昏地暗的,因为怕虚焊了,热风枪不敢用,每次都是电烙铁一条腿一条腿的锊啊

现在是已经不短路了,但是怀疑电源控制芯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块板子把各位大神都修的快走投无路了,据说有两个ec啊,其中的一个ec我就更换了两次了,128条腿啊 ...

这种芯片据说拖焊比较合适,先用一大坨焊锡用K头顺着四周拖焊,拖完再用吸锡带把多余的锡一吸,然后再检查各脚,要是一个脚一个脚的焊那要累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块板子把各位大神都修的快走投无路了,据说有两个ec啊,其中的一个ec我就更换了两次了,128条腿啊 ...

你看看别人是怎么焊的,学习学习:
https://v.qq.com/x/page/n08003pt4vn.html
https://v.qq.com/x/page/y0387mkqoy4.html
https://v.qq.com/x/page/u0553jnu0ye.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别人是怎么焊的,学习学习:
https://v.qq.com/x/page/n08003pt4vn.html
https://v.qq.com/x/page/y ...

哇靠 他们太牛掰了

网友:
你这菜鸟有朝一日会变成苍鹰的。

网友C:
同为菜鸟的来学习,不过楼主提供的电路图上这个芯片控制的是三极管不是M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为菜鸟的来学习,不过楼主提供的电路图上这个芯片控制的是三极管不是MOS吧

...

你这图上的是三极管,驱动信号从三极管出来后送到变压器,变压器的另一边就是我所说的MOS了,下面这张图上的就是了,你可以看看他们的驱动信号DRVH和DRVL的来源

网友D(2019-12-22):
厉害咯,一窍不通都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咯,一窍不通都修好了

请不要顶帖,很久以前的帖子就让它沉了吧

网友E:
我来学习下,几个电源拆下来放那年多了,一直拿它没法。现在紧迫了,换了760,300w的长城,d了双6针接口,硬盘都缺接口了,300w也吃力啊。
看着放那的十多个电源,没一个能用,只有个坏的全汉有350w,看了无数贴,还是不得要领,那天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学习下,几个电源拆下来放那年多了,一直拿它没法。现在紧迫了,换了760,300w的长城,d了双6针接口, ...

你需要先学习一下开关电源的原理,网上搜一下有视频教程的。先从简单的学起,比如电动车充电器的原理,搞明白一种后再去学习其他类型的比如494的开关电源,就比较好懂了

网友:
要想学的东西太多了,只好先学要用的

网友:
搞好了就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