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这样测试没事吧

楼主(2019-04-18):
想做个正负双电源供电电路,给试验电路板用,
用变压器做,示波器用的是自带开关电源,这样连接测试电路板
没有问题吧?

如果换成开关电源提供双电源给实验板供电,这样测试是不是就可能有问题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路由器的时候开电脑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时用单独电源,设备却用网线连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里有一哥们儿和你类似的问题 这是我回复他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光头哥是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路由器的时候开电脑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时用单独电源,设备却用网线连接在一起 ...

,它是不是有网络变压器隔离啊,

网友B:
学点好 回答你问题还得损我两句,蓝色头像才是我 ,倒霉孩子 下回不搭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点好 回答你问题还得损我两句,蓝色头像才是我 ,倒霉孩子 下回不搭理你。。。 ...

哈哈,我不逗你,谁逗你啊话说到底行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不逗你,谁逗你啊话说到底行不行啊?

其实呢这位光头帅哥也就比你帅一点点,你也不要太过自卑羡慕,多抹点郁美净有两年兴许就和他接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呢这位光头帅哥也就比你帅一点点,你也不要太过自卑羡慕,多抹点郁美净有两年兴许就和他接近了:hands ...

哈哈,让你一局,不然你急了,以后不解答我问题了

网友C:
我用的是模拟示波器,这两天在修ATX电源,也测试高压测的波形,示波器的接地接在400v电容的负极,没什么事啊。但我的示波器电源线中间没有接地,ATX电源的输入也是没有接地线,L、N用的是单相不带地的插头插在220v上,但我检修时,特地将L连在ATX电源的输入保险侧,确保大电容的负极电笔测试不亮。还有,我尽量避开测带有300v以上的开关变压器主绕组波形,且测试时一律将探头衰减打到x10。如波形幅值不够,再慢慢地降低V/DIV至合适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模拟示波器,这两天在修ATX电源,也测试高压测的波形,示波器的接地接在400v电容的负极,没什么事 ...

哈哈,我不测高压,只是低压,感觉应该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不测高压,只是低压,感觉应该没事

你这个肯定没啥事啊!电路板的工作电压才±15v,有嘛危险!!

网友D:
搞个隔离变压器  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隔离变压器  又不贵

哈哈,不值得啊,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