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俺看看这个蓄电池应该加什么修复呢??

楼主(2019-04-18):
大师们帮俺看看这个蓄电池应该加什么修复呢??

蓄电池收藏了15年了呢.......

俺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复.......

还请大师们指定一二.....

俺是个文盲......

大师们帮俺看看这个蓄电池应该加什么修复呢??

网友A:
没那么好弄得,硫化了,专业机器吧

网友B:
放弃吧,即使修复了,效果也不理想,

网友C:
买瓶纯净水,例如怡宝、屈臣氏之类的加进去

网友D:
放了15年了,没用了,继续收藏吧

网友E:
电瓶不用也得最少三个月充一次电,这可能没有修复的可能了

网友F:
拆开换极板,加硫酸

网友G:
淘宝有卖铅板的,用刀子裁好焊好装进去加上稀硫酸完好如新。几年前就修过了。那个一次性打火机里面也可以放两个极板,加上稀硫酸就是一个小蓄电池。注意正负极板不一样,别搞错了。

网友H:
倒掉电解液,加入纯净水,用充电机充至电解液冒泡。

然后倒掉电解液,再加入纯净水,继续充电至额定电压。

检查电解液浓度,看看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电解液浓度还高,继续上述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好弄得,硫化了,专业机器吧

好吧.....谢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吧,即使修复了,效果也不理想,

俺也觉得....

谢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瓶纯净水,例如怡宝、屈臣氏之类的加进去

蒸馏水好吧......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了15年了,没用了,继续收藏吧

好的.....修复后再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瓶不用也得最少三个月充一次电,这可能没有修复的可能了

俺也觉得.....

谢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换极板,加硫酸

还是算了.....

这样搞还不如买个新的算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有卖铅板的,用刀子裁好焊好装进去加上稀硫酸完好如新。几年前就修过了。那个一次性打火机里面也可以放 ...

问下大师一次性打火机怎么加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倒掉电解液,加入纯净水,用充电机充至电解液冒泡。

然后倒掉电解液,再加入纯净水,继续充电至额定电压。 ...

大师.......

电解液怎么检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

电解液怎么检查呢.......

检查密度,某宝有密度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蒸馏水好吧......大师......

纯净水也可以,好吧,都搞过好几个电瓶了,一直用怡宝弄的

网友:
时间太长了,极板应该硫化脱落严重,修复折腾的成本还不如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