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过去电视台使用的四分之三录像带 SONY KCA60

楼主(2019-04-18):
四分之三录像带 分大小两种 这种是大的 当年这本带子价格不菲 现在基本都是业余爱好者在用 也有用它的带芯做开盘录音带的 大带设计及做工都比较独特 卷带供带两轮采用一正一反单侧遮挡磁 带 实际达到了相互遮挡的效果 如果两轮都采用双侧 间距将大大增宽 外形无疑会更大 壳上有个小封堵 猜测是加注铅笔铅之类的润滑粉 具体什么物质不太清楚 里边有些结构机理难以了解

网友A:
现在大数据还是用磁带机,容量大成本低。一盘带子有几个Tb

网友:
一正一反的转动方式确实少见,我以前见到录像带故事磁带,都是两个同方向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数据还是用磁带机,容量大成本低。一盘带子有几个Tb

顺序记录是吧

网友B:
那个红色的小盖子是防擦写保护盖,可不是加润滑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红色的小盖子是防擦写保护盖,可不是加润滑粉的。

原来如此 !谢谢科普

网友C:
这种四分之三的磁带还有20分钟的,体积小一些,用于便携式录像机,比如外出采访时。那个红色盖子是防抹的,抠掉过后就盘带子就进入类似于U盘的写保护状态,防止因失误而抹除内容。
这东西存储数据的可靠性很高,就是要防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四分之三的磁带还有20分钟的,体积小一些,用于便携式录像机,比如外出采访时。那个红色盖子是防抹的, ...

小带跟大带是兼容的,有个托板卡上之后小带就能装编辑机里用。

好早以前我还玩过背包录像机,那时候俗称 一拖一挂。 索尼 M3A机头 配 VO6800 背包机。 索尼1820P 配4800 背包机。

其实20分钟的带实际上也够了,磁带走完,电池差不多也就用光了,人也蹲马步到极限了。

网友C:
编辑机是大小通吃的,四分之三录像带不管20还是60分钟,轴距一样
我以前也玩这个,日立Z31配6800

楼主(2019-08-13):
引用 网友C:
编辑机是大小通吃的,四分之三录像带不管20还是60分钟,轴距一样
我以前也玩这个,日立Z31配6800 ...

你好 6800机不走带是什么原因 引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6800机不走带是什么原因 引带正常

不好说,我遇到过摩擦轮坏了不走带的、湿气大了不走带的,面板上的故障灯有啥显示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6800机不走带是什么原因 引带正常

6800 你看快进走不走? 快进也不走是电路或者电机问题。 快进走、录像不走是摩擦轮坏了。

网友D(2020-06-21):
U型机,复杂到变态的机械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U型机,复杂到变态的机械系统

U形机还好。 一个转盘转圈圈其他机构围着转盘各干各互不干涉,β才复杂。

还有松下L系列的VHS ,两电机机芯。

网友(2023-05-21):
开盘机磁带是1/4英寸,这个Umatic袋子是3/4英寸,需要用精密压辊加刀片,切成3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