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在闲鱼上买了一台GWI TC8870F主机,DVI无输出,不知道是不是翻车

楼主(2019-04-18):
今天刚收到的,这款主板自带VGA和DVI接口。。

VGA正常显示,DVI怎么搞都不显示,问卖家说,他也解释不出来,他答复说,手上的这款机器,全部都不显示。

求解论坛有这款型号的,是否DVI不能显示呢?

还是翻车,要撕?

网友A:
看到主板上有IC芯片的空焊位,DVI估计是被精简了

网友:
dvi一般是通过一个转换芯片转换出来的。

网友:
楼主vga有输出不算翻车,可能bios里调,你期望有dvi输出想大赚啊!

网友:
大不了买个转接头呗

网友:
这种烦人的机子连分辨率也要从BIOS里调才行

网友B:
关键是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多少钱买的

160包邮,2G内存+4G电子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主板上有IC芯片的空焊位,DVI估计是被精简了

这个不懂怎么看,目前运行状况稳定,就是纠结这个DVI为啥不行,虽然我拿来做软路由。

网友:
可能需要单独的驱动

网友:
近200元,都可以买到很牛的二手路由器了.

网友(2019-10-14):
很有可能是这里的芯片没焊上的原因

网友(2020-05-21):
我今天也到了一台,同样的毛病,搜到你这个帖子,看样子似乎是阉割了?

网友(2021-09-02):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懂怎么看,目前运行状况稳定,就是纠结这个DVI为啥不行,虽然我拿来做软路由。 ...

dvi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