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月17,修改过的充电器

楼主(2019-04-18):
好像说过这个充电器,改14串锂电用了,电流大,可2小时充满
本来是72v36ah用的,测电流有4.6a!尼龙扎带固定变压器,原来就是捡的摔坏变压器炸机的,换的管参数差了点,高温镀锡都化了,上次换了0.1欧线绕检流电阻,管子热击穿后只爆了印刷保,

10n60内阻0.73好像,换12n60,内阻0.5,测试温度40度,顺带改大进风口,增加风量

热坏的管子

板子背面,没什么照片了,就拍了三张,

网友A:
5A的一般要用到20N60,最好是20N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5A的一般要用到20N60,最好是20N80

看功率的,这个原来是12n60,我拆到个11n60内阻小很多,头被切了

网友:
杂牌不留余量,正牌余量要多很多

网友B:
这种管怎么量好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管怎么量好坏?谢谢

用数字表的话,二极管档,红接1黑接3,(电压可能不完全导通),红离开1接2,有电阻,电压0或1.几,然后黑接1红接3,再黑离开1/红离开3,再红接2黑接3/应该无限大电阻,显示超量程那个?红接3黑接2,有个二极管压降(非导通下)
管壳脏,g极漏电的话不好测,指针表10k档可完全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数字表的话,二极管档,红接1黑接3,(电压可能不完全导通),红离开1接2,有电阻,电压0或1.几,然后黑 ...

多谢了  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  字数

上次买的管,卖家多给了个,测试感觉开起电压高一点点,然后装机不好用,拆下测,时好时坏,g极里面好像接触不良,这故障的少见。常规测1脚与2/3无穷大电阻,2/3正向无穷大,反向0.5压降(g脚没加正电压下)在这有时会测不出,所以要之前说的测试导通与关闭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买的管,卖家多给了个,测试感觉开起电压高一点点,然后装机不好用,拆下测,时好时坏,g极里面好像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