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人求个激光头型号

楼主(2019-04-18):
朋友送了一个索尼车载CD,我想着把我车上的那个换下来,可是这个车机CD不读碟了,我拆开看了看光头上面也没有贴标签,在坛里问问各位有谁知道这个光头型号的吗?或者谁手里有这种光头?想买一个换上,因为这个CD比我车上的那个要好点!

网友A:
看得有点脏,搞搞清洁看看会不会读碟?

网友B:
貌似这个不是原装的,已经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个不是原装的,已经换过了

你好 这个是原装的,因为我拆时机子上索尼的原易碎贴还在  就是操蛋的这个激光头不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有点脏,搞搞清洁看看会不会读碟?

试过了 没反应   谢谢建议哈

网友(2019-05-22):
居然没有光头型号的贴纸

网友:
可以问淘宝专卖激光头的卖家 或者直接搜索尼cd激光头 看哪个一样 索尼cd机芯基本都一样的 很容易找到 买之前可以先试试洗涤灵大法 有可能会好

网友:
不读碟并不一定是过头坏了,还有伺服电路问题,当关上仓门看光头有没有复位触发限位开关,有没有聚焦寻迹动作,有没有发射激光读碟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