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个WiFi模块的天线接口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19-04-18):
大神们看一下这个模块的天线接口是什么类型的,比手机的天线接口大一点,

拔的时候太用力连根拔起了

楼主:
型号是9560ngw

网友:
ipex,看不出是及代,量下尺寸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ipex4的

网友:
马云家大把搜IPX

网友:
直接焊上去信号更好

网友:
这种网卡用的都是ipex一代 找遍半个硬盘,总算找到了,你对一下焊盘尺寸

网友:
ipx4,手机上那个可以直接使用。我是直接使用手机上的来连天线。

网友:
 我曾在某宝买家晒单里看到有人讲:
3160以后的型号用的都是ipex4代。

网友:
这个不用找座子里吧,直接焊上不用插件了。

网友:
焊盘都好好的,
不应该让你背锅,
不虚焊的话哪儿那么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