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robot 240 拖地机电池

楼主(2019-04-18):
2块irobot 240 拖地机电池,测了都有电4.05v。可是其中一个就是不工作怎么回事。芯是三洋的18650

网友A:
可换电池的 那互换下电池 看看毛病在盒子还是在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换电池的 那互换下电池 看看毛病在盒子还是在电池

我很赞同这个说法

网友:
测一下保护板跟电池之间就行了 可能是保险坏 更多的是板子坏 或者接口异形异物 这电池盒也是三洋的

网友:
空间不错,如果在供应那买过几十个ETA9635香水充电宝一体板,可以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