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悦盒联通EC6108V9E不开机

楼主(2019-04-18):
朋友那拿来的,新的,刚打开盒子,连接电脑HDMI没反应,指示灯亮第一个电源灯绿色,第二个网络灯红色,第三个灯不亮,按遥控器也没反应,也不进REC。这家伙还有救没?

网友A(2019-06-20):
我也有一个这种情况的,放新电视上可以看到画面一直闪,老电视应该是超出了电视接收范围显示无信号,不知到底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接ttl,用hitool救砖

网友(2019-08-11):
这个cpu比较特殊,华为的logo,而不是海思。

网友:
CPU 华为 SD3798M
1G运行内存(512M+512M)
反面应该照一下 存储内存是多少?

网友:
插在视频接口 (电源边上接口)
用·视频·1
视频2
看一下有没有反应

网友B:
不像是坏的,网络连接成功之前led就是这个颜色。检查下hdmi连接和电视的输入设置。
另外,9e都是瑞芯微rk3228的芯片,很好折腾,可以多个省份通刷。就是存储低了些,才4G,去掉系统只剩1个G多点,居然还被分出2个区(每个几百M),装不了几个app。
你这个咋是海思的新片,新出的版本?

网友C(2019-11-04):
我的机子也这样了,现在总算是能用了。

网友(2019-12-08):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子也这样了,现在总算是能用了。

怎么解决的啊,我的也这样,跟楼主情况一样,就是怎么都没有显示

网友:
华为CPU
运行内存1G 还行吧
存储内存正面没有看到?!
应该在背面!

网友(2021-03-28):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坏的,网络连接成功之前led就是这个颜色。检查下hdmi连接和电视的输入设置。
另外,9e都是瑞芯微rk32 ...

大神,v9e盒子,rk3228芯片,求线刷程序和刷机包,谢谢大神

网友(2022-08-18):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种情况的,放新电视上可以看到画面一直闪,老电视应该是超出了电视接收范围显示无信号,不知到 ...

换个电视插
或者用AV连接,固定分辨率再换回HDMI

网友(2023-04-12):
我也是这个盒子网上找的刷机包刷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