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以前的电脑都用会发黄的白色塑料壳?

楼主(2019-04-18):
80、90年代的电脑(包括外设)基本都是清一色的白色外壳。那些白色塑料壳子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时间长了容易发黄,以至于现在留下来的古董电脑都是非常难看的牙黄色。为什么当时电脑偏偏选择容易变色的白色塑料作为外壳,不像电视机一样使用黑色壳子?

网友A:
很简单,因为以前的大坨坨显像管显示器大多都是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因为以前的大坨坨显像管显示器大多都是白色的

显像管和外壳颜色没关系,大屁股显示器也可以用黑壳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像管和外壳颜色没关系,大屁股显示器也可以用黑壳子。

开玩笑的了,以前电脑比较贵重的时候物料成本比较高的,我记得当时买第一台电脑的时候,随便配个键盘都是机械黑轴的,哪像现在薄膜普及?
白色PVC塑胶料颗粒分60P和40P,40P是硬料,60P是软料,硬料做机壳,软料做线材。经过机器加热(130)后编辑成型,放置空气中1~2月后颜色逐渐发黄(塑化剂挥发类似于氧化)。目前很多白色塑料制品不发黄很可能加了防氧化剂(或烤漆工艺),防止空气直接接触。现在的台式电脑不做白色,因为不耐脏,同时也有成本问题考虑,白色PVC塑料颗粒比较贵,现在大都电脑以黑色为主,是因为黑色PVC胶料很便宜,而且乱七八糟的回收废料(黑白红黄绿棕混合)加热出来也是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