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联想G50-75m笔记本USB口突然不能用了,怪病

楼主(2019-04-19):
本人笔记本电脑是联想G50-75m, A10-7300,R6-MX225但是在BIOS里已经把独显禁用了。禁用之前很卡顿,但是能正常工作,禁用之后没那么卡了,正常了一段时间。

症状是这样的,某一天,突然发现USB口不能用了,3.0的插东西没反应,2.0的只有一个口有反应,而且插上之后全都是1.0的标准,速度都在500-600kb之间。驱动更新过没用,所有驱动都试过了,装完主板驱动之后AMD的Catalyst就提示有报错,SMB 3.0驱动还是啥玩意都安装失败,所有驱动都是官网的,甚至AMD官网的驱动也试过了,不行。。。。设备管理器里卸载,强制安装也不行,装不上。。。。

请大侠赐教吧,,是在下输了。。。。。

另外,还请高人指点一下,win7系统怎么安装com口,在安装过时硬件这一选项里找到了但是每次都提示安装失败。。。。

网友:
先换个系统安装盘,重装系统,还有问题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and的机器毛病多,不要折腾了,修好了耶没啥意义,记得渣想的机器买时候注意点后缀,0是intel   5是amd

楼主:
实在是没有办法,重装系统已解决。

网友:
重装系统是个好选择,win7安装com口要选择兼容的软件

网友:
今天修到个渣想的X250垃圾笔记本,usb接口全部失灵,最后修的结果是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