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福禄钳表,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9-04-19):
305型,电池漏了,塑料烂,换触片,电板小腐蚀,功能好。用的不多,测电阻只到1位小数。
请教:
1)这小八脚是存储程序的吗?多大容量的芯?
2)主芯是9721??百度15B/17B,主芯都约100个引脚,且无24系芯片,无程序吧(或存在其它地方)。这牛屎才80多脚(反面可能有吧)。哪个是1脚?没标识啊。
3)电阻只能测4K以下,有人能改?

网友:
看第一张图以为是fuke呢

网友:
真福禄克的表

网友:
8脚有4个联一起的那个是  eeprom 芯片,  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