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继续研究一下TDS水质检测器,原来是这样的

楼主(2019-04-19):
这个TDS水质检测器显然是靠检测水体电阻来判断水质的
那么看看它检测电阻时的波形,是直流,还是交流

先简单测试,竟然有频率,显然不是纯直流,频率接近1hz

再看占比,竟然100%,那就是占比很大或者很小了

单靠万用表时没法继续了,请出玩具示波器应该就能解决了吧
还真不好捕捉,原来如此,我想这是个占比很低的高电平吧

看这里大概是40多微秒的宽度

改变时基

但是还是测不出频率来

换这个示波器看看,一般我还不用它,
这里显示频率是950mhz,这个是小m啊

放大脉冲,大致宽度50us和,玩具测试结果差不多吧
频率也接近万用表测量结果

既然这样,突发奇想,用它测电容如何?

哈哈,还真有数值,这个560pf电容是3ppm

瓷片

看到我写的字了吗,瓷片温漂很大

这个,注意:这测试器竟然显示出乘10的结果了,测电阻时可是没有发现啊

这种电容

没骗大家,看看连接情况,这个这能测电容

这是总结的表格,精度嘛,就不很理想了
但是大致呈比例的,第一列是电容值,第二列是显示数据

上次说了,这货测量水质也不是直接测个电阻那么简单。
它并不是直流测电阻,因为那样会一定程度的电解水,腐蚀电极,影响精度
,它是发出一个脉冲,这样短暂的时间测量,水解程度就小了,它的占比是
50us/1s,相当于百万分50,很低很低,对水轻微扰动一下,就恢复原状,然后再轻微扰动
重复测量数据,可能单片机还要有个取平均值的算法之类的,以提高精度
,另外再水离子态很纯净,但是含有一些不容杂质时,相当于一个电容,
杂质和纯水相当于介质,有杂质和没杂质肯定介质系数不一样,所以也能一定程度判断
这种形态的水质的,哈哈,这个只是我的分析,厂家也没说明,可能我高估这货的能力了吧

楼主:
丢了几个图,这些图说明,这表测量频率分正负极,接反了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是测不出频率和占比的,比如这种低频低占比时

楼主:
不对,是说明频率档和电压档的区别,测频率还是频率档更靠谱!

网友:
有点意思,难得好贴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推测很有意思。不过,这一切都只是推测而已,因为这种对水的处理方式在测量过程中,也肯定会发生一些连设计者都意想不到的变化,从而导致测量结果的精度,说是对顾客的忽悠也不为过。既然是入口的东西,对这种东西还是别寄予【殷切】的希望,但是作为心理安慰剂,这效果还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推测很有意思。不过,这一切都只是推测而已,因为这种对水的处理方式在测量过程中,也肯定会发生 ...

是呀,实际上情况会很复杂的

网友B:
发现你还真不知道怎么用示波器测频率,另外很多万用表频率档低于几hz就不准了,有的甚至都没反应,有的只采样正极性脉冲,输入负极性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你还真不知道怎么用示波器测频率,另外很多万用表频率档低于几hz就不准了,有的甚至都没反应,有的只采 ...

哈哈,又得请教专家了

网友B:
之前已经和你说过了,上面频率计采用计数采样,就是累计一个时间周期内的脉冲个数再除闸门时间,无干扰干净波形测量精度高,但是受闸门时间限制,超低频会测不准,干扰大也测不准,你这个例子看看基线上有多少干扰,还准的了吗?开低通调高量程把干扰滤除才能准,并且还不能测这么低频率,因为闸门时间太小。想测准得看底下那个频率,这个采样是看n个周期内脉冲宽度,再取倒数。适合低频和超低频,条件必须保证一屏内至少一个完整周期信号波形,周期越多越精确,然而你测量时却没有调整合适时基使屏幕内有个完整周期的波形,你的只有半个周期,所以底下频率没读数,收紧一下波形吧。对于复杂波形周期这两种方法测得都不准确,必须人工找出一个完整周期用标尺首尾标好读出,也就是不能直读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已经和你说过了,上面频率计采用计数采样,就是累计一个时间周期内的脉冲个数再除闸门时间,无干扰干净 ...

哈哈,还是老司机经验多啊,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已经和你说过了,上面频率计采用计数采样,就是累计一个时间周期内的脉冲个数再除闸门时间,无干扰干净 ...

那个小示波器没法看到两个脉冲,怎么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已经和你说过了,上面频率计采用计数采样,就是累计一个时间周期内的脉冲个数再除闸门时间,无干扰干净 ...

大示波器下面有频率,但是可能也不太准,那个单脉冲是其中一个放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小示波器没法看到两个脉冲,怎么也不行

调大时基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大时基不就行了

调大好像就没了这个脉冲显示了,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它这个功能比较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大好像就没了这个脉冲显示了,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它这个功能比较弱 ...

尖脉冲测不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尖脉冲测不出来吗

好像是这样,因为当时不可能不调大试试的,可见调大是不行的,哈哈,老夫我年纪大了,记忆力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样,因为当时不可能不调大试试的,可见调大是不行的,哈哈,老夫我年纪大了,记忆力不行了:titte ...

快扔了吧,玩具误事。另外您老贵庚?眼镜几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扔了吧,玩具误事。另外您老贵庚?眼镜几度的

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 五百年前,清一澄,总共是四千五百冬。 老僧收了八个徒弟,八个弟子都有法名。 大徒弟名字就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

网友:
TDS既然不能作为仪表用来测阻容,那改个信号源怎么样,看看能不能改成可调频率可调占空比

网友:
这么多表!楼主成表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