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360随身wifi2

楼主(2019-04-19):
用了很久了,最近狂掉线,几分钟就掉一次,估计要报废了,拆开看看再丢。MEDIATEK MT7601主控方案

网友A:
检查一下芯片供电的电压稳不稳,电容失效电压不稳就会出事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芯片供电的电压稳不稳,电容失效电压不稳就会出事这种情况

对!看来此事可以有用

网友:
太小,热死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老化,不过贴片电容,能换也是一种技术

网友:
太热的锅吧,拆了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