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朋辉安卓汽车导航

楼主(2019-04-19):
  PS版主:是不是发到汽车拆客才好?         别人的,这货突然进不了系统卡机器人了。我接好尾线一试,变成只是车标隔几秒一闪一闪,那就拆下看看。这货是广州一家厂的,貌似生产导航有年头了,而且多数是偏门车型,BBA的也有。

1、先看屁股,长这样的。
大同小异没啥好介绍。

2.正面,光溜溜,就是没有复位孔才拆下的。

3、拆下以后我的接法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接。

接线图,供后来的朋友参考吧。

4、拆下开机是这样的,隔几秒一闪一闪。

5、开拆:

7388的功放芯片

蓝牙模块和WIFI模块

CPU:MST786

坛友知道怎么才能弄好这导航吗?

网友A:
检测主控的供电,看看电压是否稳定,怀疑供电电压不稳导致主控不断重启了。如果是电压不稳,查供电部分,重点是电解和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主控的供电,看看电压是否稳定,怀疑供电电压不稳导致主控不断重启了。如果是电压不稳,查供电部分,重 ...

我也是这样想,反正都拆成一件一件了,瞎折腾一下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