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SR9.6-2充电钻使用有焦糊味道怎么维修

楼主(2019-04-19):
更换电机 电机齿轮好不好拆  还是可以更换碳刷架 哪个维修质量好  用什么其他品牌型号电机替换比较好 我想用不带齿轮其他品牌电机替换 没有经验 向朋友请教

网友:
首先要拆机 把各部分细节图发上来 判断下味道是那边发出来的 光这样一张图大神们也不方便判断呀

网友A:
这种古老的洋二,打理起来费力不讨好。 买个2019款的gsr12-li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古老的洋二,打理起来费力不讨好。 买个2019款的gsr12-li吧。

是不是对“洋二”这个词的意思有什么误解?

这个博世GSR9.6是X宝狗东都有卖的

网友:
将就一下吧,没大碍,这个型号换电机意义不大,挂了再换一个

楼主:
以前电池不行了 买了两个电池 再买就浪费了

楼主:
大神教我怎么更换电机 与拆卸齿轮 博世配件贵 用其它品牌替换

楼主:
花了不少时间 有人用我发的图片中电机更换过电机  也有人更换过齿轮 都 没有详细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对“洋二”这个词的意思有什么误解?

这个博世GSR9.6是X宝狗东都有卖的 ...

估计不是误解,是被洋二坑怕了、掉进去太深了。

楼主:
成色不好,提前准备资料配件工具才可以维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教我怎么更换电机 与拆卸齿轮 博世配件贵 用其它品牌替换

第一,糊味估计是碳刷快完了,转子换向磨损、温度过高造成的;再一个是开关烧了。

第二,无图无真相。这个机器很好弄,一般来说波箱不会出什么问题,无非是清洗、加润滑脂、调试。
电机更换的话,要拆机才会看到到,不过博世一般使用德昌或容威的电机,你这种老款一般是550高速电机;
以前550电机基本上同规格的,不过必须得拆机测量一下电机前端的轴长、轴直径的尺寸;
再者,注意550电机的转速------应该是在8-12V之间,转速不低于9000转;
最后再说,电机这玩意便宜,动手能力强的直接给原装电机换碳刷,不会动手的就直接换电机吧。

第三,电机、开关一起约20元,基本上能解决问题,但要提醒几点:
1、更换电机、开关第一步得有烙铁,第二步得有拉马器,要将使用拉马将旧电机的齿轮拔下换到新电机上;
2、原装电池为八颗1.2V镍氢电池串联,充电器直接充、傻充没问题;建议更换18650动力锂电池,两颗串联成7.2V,或者三颗串联成12V一样用。
3、开关规格一般是15A(10A)、7-18V,测量好尺寸,网上买。

网友D:
强烈建议选择万宝至的电机,用上去比较过就知道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选择万宝至的电机,用上去比较过就知道区别了

现在万宝至550真货少,而且老款博世用不了,一个是轴长了一些,再一个是屁股那儿要改一下。

以楼主的水平,估计没菜了。

网友:
12v用金霸电机吧 ,便宜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糊味估计是碳刷快完了,转子换向磨损、温度过高造成的;再一个是开关烧了。

第二,无图无真相。这 ...

谢谢楼上的朋友详细解答  我普通电器维修没有问题  充电钻没有更换过碳刷  手枪钻换过 这种碳刷淘宝有没有卖,找到更换尾部碳刷架一起的链接 博世手枪钻碳刷真心找不到那个齿轮用什么拉马可以更换出来 淘宝有没有这种小拉马卖

楼主:
不怕麻烦 就怕没有方法

楼主:
齿轮是12齿

楼主:
这个齿轮怎么拆与安装新电机上面 请朋友们指教

网友:
既然有动手能力,还愁什么专业工具拉马!
找块厚度合适的钢板(条),参照拉马原理自己做个小工具,齿轮应该能轻松卸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