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GI945怎么刷破解bios

楼主(2019-04-19):
哪里有破解bios,怎么刷呢

网友:
需要用到的设备(编程器/8PIN的免拆机夹头)然后把主板上的小电池拔掉。。。。。。。。。。。。。。。。。。。。。。。。。。。。。

网友:
这个只能编程器刷吧,bios固件论坛里搜下

网友:
破解登入密码?

网友(2020-04-17):
我是这样搞的

网友:
升腾GI945DI945通用主板bios

讯维网下载的  没测试过

网友(2020-09-27):
这个M币怎么弄啊,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