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充电钻GSR 9.6-2 9.6V Ni-Cd电池有一个短路

楼主(2019-04-19):
博世充电钻GSR 9.6-2 9.6V Ni-Cd电池有一个短路,现在是7.2V,但是可以用,劲还挺大的,原来机子是9.6V,用这个7.2V对机子有没有损害?可以把它当成7.2V的电池充电吗?谢谢

网友A:
不短路了,而是断开了,直接换电池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短路了,而是断开了,直接换电池得了

是短路,量了电阻为0,电压为0

网友:
用低压大电流交流电 能他  一般可恢复

网友(2020-01-15):
这样的电池还不如拆开改锂电或者直接扣掉那个坏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