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真诚求助各位大神,我该如何下手。方能切割出整齐豁口

楼主(2019-04-19):
这几天都在DIY自己攒一台XPS台式机。打算在面板上装2个温度计。实时监测CPU和GPU的散热器上的温度。需要在面板上开孔。这面板价格挺贵的,单独买一个得200多元。自己又手工粗糙,真怕翻车。所以迟迟不敢下手。于是到这里来想请诸位大神给几个良好的方案和主意后,我再下手。

打算在红框位置开2个32.4mm x 21mm的规整方孔。方便温度计嵌入。这个面板外面是一层1.5毫米左右的铝合金材料,里面是1.5毫米左右的塑料。两层板材是通过黏合在一起的无法分离。我现有工具就是这个电磨。请问诸位朋友们,我正确的开孔顺序应该如何进行?谢谢大伙了!

网友:
先用钻头开个小孔,然后用方锉或扁锉修整

网友A:
这个就看你手儿了,个人感觉没难度,如果动手能力有限还是外面找别人加工一下。开孔方法可以介绍一个供你参考,业余条件下先打印机打印1比1方形轮廓图案贴在对应位置,找一个角儿开一个孔,马宝买根首饰加工用的那种超薄超细的锯条穿进去沿着轮廓周围锯下来内部多余,然后平板挫一点点儿挫到图案轮廓,这种方法可以达到极高的精度,我用过此法做过齿轮。

网友:
用电钻打一圈孔,再用粗锉刀修,最后用细锉刀修,慢慢做就可以很好

网友B:
以上回答均正确,用小钻头开一圈孔,然后用什锦锉一点一点的锉,千万不能用电磨

网友:
塑料的吧?电热丝,整成你想开孔的样子略小一点,放平,通电,再慢慢磨。

网友C:
先用电钻钻孔,然后用什锦锉刀修整。别用电磨,手抖秒秒钟废了

网友D:
用小钻头开一圈孔,注意要从内往外打

网友:
如果能找到朋友或有附近有广告雕刻店,上雕刻机最可靠了。

有电磨不敢动手,其他方法也难免不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看你手儿了,个人感觉没难度,如果动手能力有限还是外面找别人加工一下。开孔方法可以介绍一个供你参 ...

大神!真的好极了方法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看你手儿了,个人感觉没难度,如果动手能力有限还是外面找别人加工一下。开孔方法可以介绍一个供你参 ...

只是我的面板是铝合金和塑料双层。能这样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上回答均正确,用小钻头开一圈孔,然后用什锦锉一点一点的锉,千万不能用电磨 ...

哦 哦 好的。谨遵教诲!

网友:
只有先钻再磨了,没有其他办法,精准就得雕刻机,没有就是手工磨是最精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电钻钻孔,然后用什锦锉刀修整。别用电磨,手抖秒秒钟废了

好好。电磨放弃。谢谢朋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小钻头开一圈孔,注意要从内往外打

谢谢朋友的指点。谢谢!

网友E:
不想一点一点磨的话可以用电腐蚀,搞定外面那层铝后里面塑料随便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想一点一点磨的话可以用电腐蚀,搞定外面那层铝后里面塑料随便搞。

谢谢朋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我的面板是铝合金和塑料双层。能这样锯吗?

没问题~

网友:
红框上方有3个预留孔可以用吧?

网友:
你这个只要开孔,不要关心那些细节,就算你开得跟狗啃的一样,面板安上去也就遮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