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镁光P400M 100G固态硬盘拆机(Micron RealSSD P400m 100GB)

楼主(2019-04-19):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镁光的数据中心服务器和服务云端的企业级镁光Micron P400m固态硬盘,该SSD是一种超级耐用的SATA解决方案,能有效处理PB级数字信息存储和访问速度,加速涌入数据和大量需求可大大提升系统稳定性,镁光Micron P400m固态硬盘100G写入量寿命达到1.75PB。最近在咸鱼上找到一款,虽然使用时间有近24594小时(2.8年),这是款没有经过加工清零的服务器企业级别的固态硬盘,全盘只有107次擦写,对于近万次的全盘擦写,寿命只是刚刚开始。经过咸鱼买家同意后(固态硬盘保用1个月)拆机,分享给更多的坛友。

楼主:
https://www.micron.com/support/t ... ?fbga=NW519#pnlFBGA

Part Number                                  FBGA Code
MT29F84G08CECABH1-12QZ:A          NW519

镁光颗粒型号查询网站

楼主:
MT29F84G08CECABH1-12QZ:A          NW519颗粒是84G, 84GX16个颗粒=1344G,我这个固态硬盘只有100G,难道剩下的1244G都是当OP用了。搞不懂镁光,这就是企业级固态硬盘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MT29F84G08CECABH1-12QZ:A          NW519颗粒是84G, 84GX16个颗粒=1344G,我这个固态硬盘只有100G,难道剩下 ...

你要明白单位换算,84Gbit=10.5GByte。。。。。。10.5GBX16=168GB OP到100G还算是良心吧,,,,毕竟很多企业盘都是128G OP到100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T29F84G08CECABH1-12QZ:A          NW519颗粒是84G, 84GX16个颗粒=1344G,我这个固态硬盘只有100G,难道剩下 ...

一个单位是位(bit二进制),一个单位是字节(Byte),实际容量是要除以8的

有些时候用小B和大B来区分

因为它是最小单位了,所以都用这些来描述

像更大的page、BLock,包括磁盘管理器的簇,都是不固定的,所以不能用来描述实际大小

楼主:
好的,谢谢坛友的解释。我是看了咸鱼卖家发的一张检测图心里有数才放心买了块玩玩,能再用个3-5年也是非常不错的,我检测了能用到2028的,毕竟用了近25000小时的固态硬盘,拿到手里全盘读写扫描都是正常的。价格不高。一元一G的EMLC颗粒,现在对于QLC TLC 颗粒寿命不用考虑了。非常具有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

网友:
84G的颗粒好少见啊,镁光的解析虽然是84G,但是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额,难道TLC 128转成86G?不过居然84G,反正好奇怪。

楼主:
这个P400m固态硬盘是企业级别,在13-14年TLC用在企业级固态硬盘还没有出现吧,我是看颗粒是EMLC才买个,今天我测试了硬盘写入量(写入量测试1.3v): 累计通电时间:24595小时   累计写入量:7908.43GB   累计写入量:7.72T   累计读取量:131896.62GB    累计读取量:128.8TB   耐久度损耗值:1%    说明硬盘读取多写入少。主要是这个硬盘不是清零盘,在当今某宝某鱼都是清零盘的情况下,小白在没有硬盘认知的情况下敢买不

楼主:
固态硬盘测试写入量

楼主:
对于固态硬盘寿命,从这个硬盘在服务器上服役了近3年,没有镁光以前的固件门了吧,相信再用个10年肯定是放心盘,固态硬盘的寿命在于数据的写入量多少,相对于读取量多少没有限制的,从测试图看出只写入8T左右,而且这个硬盘寿命有1750T的寿命,用了零头都不到的。数数到现在测试了近15个不同的固态硬盘,都是MLC盘。 OCZ  东芝  创见 西捷 惠普 Dell  西数 英特而  三星等

楼主:
现阶段固态硬盘价格真是可以出手收藏一些的,有很多企业级OEM固态硬盘在咸鱼上出生了。保修期限虽然没有或者很短的,就看你有没有眼光挑选了。不要买清零后的固态硬盘,这个m东省的产品很多,也是量最大的。

网友:
写入量测试这个软件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SSD固态硬盘写入量测试工具

网友:
MT29F84G08CECABH1-12QZ:A 这个型号压根不是 MLC 而是QLC的

网友:
用着看, 某一个闪存坏了 导致全盘用不了也是正常
没有规律
mlc slc tlc
只是相对 显示寿命

楼主: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检测出硬盘有没有坏道,用(urwtest_v18) 软件全盘经过几次写入读取,有问题的盘或者开过盘的坏颗粒就过不了的。

楼主:
买国厂的一些垃圾盘,没用一年就出现颗粒写入速度检测出警告了,品牌是xx克。国产的三线固态硬盘买了划不来,碰都不要碰。这是真心告知。

网友:
SSD固态硬盘寿命测试工具,可以发一下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