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K歌神器小麦克中MIX2018A(单通道功放8脚5w)用什么替代

楼主(2019-04-19):
K歌神器小麦克中MIX2018A(单通道功放8脚5w)用什么替代

网友A:
8002是很好找的芯片,很常见,但是功率只有3W,可以修改一下引脚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2是很好找的芯片,很常见,但是功率只有3W,可以修改一下引脚换上试试

其实3w音量已经不小了。

网友B:
与8002兼容,具体百度一下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8002兼容,具体百度一下规格书

谢谢,有机会找找试试,有进展的话再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