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18.5V电池包做个可拆装DC-DC附件 之1

楼主(2019-04-19):
20190423更新:
完工了,后半部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159

顺便上个最后的外观图

---------------------------------------------------------------------------

之前坛友福利,撸2大洋一节三桑动力电的电池包,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58
既然舍不得拆散,就得利用起来,想来想去还是做个移动电源吧
先做了个充电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46
移动电源电池包部分还是维持现状,DC-DC部分就做成可拆卸的,更方便
输出电压可调,顺带做一路固定5V USB输出用来充手机,附带电池包充电插座

因为只能利用晚上时间折腾,断断续续的已经N多天了,先将完成的部分发上来让大家指点指点

2并5串,额定18.5V电池包

电池包电气插口,得找合适的插片

DC-DC就用几块钱的LM2596成品板来改

先测试一下
可调最高输出19.8V

输出电压低到4.24V以下时,两线的LED电压表头就点不亮了

用万用表看,最低为1.25V
带载粗测也OK

考虑到电位器接触问题,打算改为调接地端
PS:调上端是线性的,调低端就是曲线的了,会牺牲高压段的调节精度
根据现有10k多圈计算配用的采样电阻

这是偶自个做的个表,绝大部分电源采样电阻计算都可以用上
附件:

这次折腾电路不是重点,但是还是画了电路图
USB输出用固定采样电阻,并用大电流开关切换,避免意外输出高压
PS:表头后来改了三线

重点是做这个可拆装DC-DC附件的外壳
运气很好,找到合适的塑料壳

目测画线,做与电池包卡口适配的卡槽

木有电热丝来切割,还是上美工刀

偶割割割,总算做好卡槽了

卡上电池包的样子

正面,打算装表头

前档,打算装接线柱和U口

后部与电池包卡头相配,完美

再在卡槽远端粘上塑料片,以加强强度
粘胶难看了点

继续加工壳子
前档开的孔,事先板子已做好外形和固定U口、开关位置

LED表头开孔
两侧用签字笔芯管子(两头热熔压平)做了螺丝柱

侧面也开了DC座和电源开关孔

楼下开始做板子

楼主:
继续折腾中

要用到的主要材料
洞洞板选了强度高的环氧玻纤板

接线柱要短的,选手上的音箱接线柱可压、可两插

与电池包连接选了这种6.3的黄铜插片(左侧2片)
并加工成右侧2片的外形

考虑到DC-DC模块的散热
用了718散热器

切割成小片,用导热硅胶粘在LM2596和电感上
本想在续流的SS34上也贴一片,但太矮实在不好搞,算了

板子焊上件

插片焊上后又用铜丝两面绑紧焊好,免得拔插断

壳子空间不够,10k多圈电位器只能用这种
调节螺丝焊上铜片,方便连接调节杆
PS:调节电位器的安装是第二个难点,由于体积和装配方式限制,想过很多方案,最后装配时都在改

调节杆打算用其他电位器的旋钮

加工这这样

LED表头改三线,LDO就用LM2931-5
试过5V供电,亮度够了

这样直接焊在表头上

开始装配
装上接线柱、DC插座和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只好用免钉胶粘了

试多圈电位器时,由于打孔同心度差了,原打算采用的长杆转起来不顺畅
改成用这种微调电阻上的旋帽

加工一下,试起来感觉可以了

这次折腾,主要的难点在于外壳的加工,全手工就是累;另一点就是多圈电位器的安装,最终还是决定胶粘从正面引出
后续装配、测试等偶搞完了再发帖,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

20190423更新:
完工了,后半部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159

网友A:
LM 293不是双路运放吗,竟然查不到3极管封装的资料

网友B:
这壳子真合适!
加强筋一直沾到另一端更好吧,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 293不是双路运放吗,竟然查不到3极管封装的资料

LM293(193、393)是双比较器
但这个是LM2931,那个1在第3排,当293查自然查不到咯

网友C:
看来也能接之前那个电源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壳子真合适!
加强筋一直沾到另一端更好吧,牢固

嗯,也是可以的,就是得多用美工刀割几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也能接之前那个电源供电了

是的,就是这样考虑的,可以用DC插座给电池包充电,也可以给DC-DC供电

楼主:
神马情况?不懂

网友D:
签字笔芯用得巧妙

网友E:
这盒子的尺寸真完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了word哥~

不厉害,还待组装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签字笔芯用得巧妙

哈哈,也是灵机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盒子的尺寸真完美啊

是的,很合适,多一分少一分都得调整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也能接之前那个电源供电了

试了,没问题的

楼主:
190423更新:
完工了,后半部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159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继续折腾中

要用到的主要材料

电压表可接到电池端,低压可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表可接到电池端,低压可显示。

是的,改3线,用LM2931降成5V给表头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