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灵魂走线,制作内阻仪其二

楼主(2019-04-19):
这是第1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359&mobile=2

PS:各位大哥,不要让我再测精度了好不好?我手上没有200毫伏交流电压挡的万用表。所以测不了。如果真的有意的话,可以送一个万用表过来,不求包邮我付邮就行

前些天制作的第1个内阻仪,那个时候买配件买错了,555买成了贴片式,昨天晚上直插式的555到了。开始了第2波制作。那个散热片是我从废品站两块钱买过来的,一共拿了5个,直接把东西给剪下来。因为手上没有多余的料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买了两个lm317t,新买的也没有过来。急着用回家就没认真看那个管的参数。回家先给搞一波生化防护,先用清水洗了两遍,把脏东西洗掉了,然后放在洗脸盆那,用高浓度高锰酸钾泡了一个小时,然后拿出来用吹风机吹干。生化防护做完之后,拿起管子一看,tmd的lm317t。这不就是我需要的吗?

好了,直接上图让大家看看。由于手上没有0.47号法,400伏的电容,就没有焊上,其实焊上了也没有用。因为第1波你就和大家说到了,我的万用表,没有200毫伏交流电压的。所以纯属是DIY出来让大家看个样子。我也用不了。

这次做的板子和上次比。,大家评价一下焊接得分多少。

网友A:
不错!网上不是有交流毫伏表的制作资料吗?后面加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这焊工妥妥的不及格

网友C:
哈哈,自己把自己走线走晕了吧

网友D:
好歹也试试吧,用2Ⅴ咯,接个电池看看读数。否则对不起自己双手,白干。
我也玩过,最后才知道没有该档位。应不可信,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歹也试试吧,用2Ⅴ咯,接个电池看看读数。否则对不起自己双手,白干。

2v试不了,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网上不是有交流毫伏表的制作资料吗?后面加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你准备又折腾我?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自己把自己走线走晕了吧

那个黄色的板子做的还可以吧,绿色的板子的确自己首先把自己弄晕了。而且我刚开始时候没有发现万用表没有200毫伏交流电压档,然后又重新检查了十几遍线路,真的把自己弄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焊工妥妥的不及格

嗯,黄色的板子应该合格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准备又折腾我?兄弟

折腾才有乐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才有乐趣啊!!

给下详情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歹也试试吧,用2Ⅴ咯,接个电池看看读数。否则对不起自己双手,白干。
我也玩过,最后才知道没有该档位。 ...

我是200ma电流挡误认为电压挡,把表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200ma电流挡误认为电压挡,把表烧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测量香水充电宝静态输入电流的时候,结果一组毫安档悲剧,只剩下20A档,后来改用电流表头测量。楼主的话,得需要两个万用表,一个小的万用表没电流档最保守,另一个大的万用表最好有两个电流档插口,一个毫安和一个安培,独立电压电阻接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黄色的板子应该合格吧。

感觉不像是焊工的问题,好像是焊锡丝的问题,或者烙铁温度太高,导致焊锡活性降低,感觉焊点不光滑,像蒙了层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过,测量香水充电宝静态输入电流的时候,结果一组毫安档悲剧,只剩下20A档,后来改用电流表 ...

不是,我是看错了。我看他帖子上写的是200mx交流的。,我第一反应就直接转到200毫伏交流电流挡了,没认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不像是焊工的问题,好像是焊锡丝的问题,或者烙铁温度太高,导致焊锡活性降低,感觉焊点不光滑,像蒙 ...

嗯,这个事有问题。

网友:
楼主,要加强焊功啊。。。。。。

网友:
楼主,你要加强焊功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2019-05-30):
能正常使用吗,准备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