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如何将电磁炉改成低压直流可用的?比如60-72伏直流

楼主(2019-04-19):
请教:如何将电磁炉改成低压直流可用的?比如60-72伏直流。仅仅改电压检测部分,保证低压供电正常就行,不改驱动部分可以吗?

网友:
功率减少很多。估计同步电路也得改电阻。

网友:
从原来的311降到70,这个跨度有点儿大,首先电源板就无法工作得改,检测电路,过压 过流 欠压 检锅啥的都得改,就算勉强运行功率还剩多少呢

网友:
用电池供电?

网友:
建议用逆变器

网友A:
可以改,房车的就是用48V电源的,把线圈重绕,或原来串联改并联,驱动管要用换低压大电流的,或者多个并联。驱动板还要单独的DC——DC降压稳压。改动地方多,不建议。48V低压电磁炉很贵,1000多元一台,还要配大容量电池。还不如买几十元的卡式炉。

网友B:
电磁炉需要18V的直流IGBT的电压怎么办。还需要单片机的5V。
楼主可以尝试不动电压及供电部分。
仅仅改动震荡线圈部分的供电,。把原震荡线圈310V直流改成70V试试。
如此220V部分最后用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房车的就是用48V电源的,把线圈重绕,或原来串联改并联,驱动管要用换低压大电流的,或者多个并联 ...

谢谢。那我还是考虑淘宝上现成的ZVS成品低压直流板,价格不算贵,不过不能让它裸奔需要做个匹配点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需要18V的直流IGBT的电压怎么办。还需要单片机的5V。
楼主可以尝试不动电压及供电部分。
仅仅改动震 ...

谢谢,这个可以一试,不过还有问题就是电流检测,好像电磁炉都是检测交流输入段用互感器,这个麻烦

网友:
得不偿失,得先把60v升到300v,效率低的一笔。

要实现你的需求没法小改只能推倒电路全部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