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脑键盘按键失灵的问题

楼主(2019-04-19):
先上一图:

笔记本电脑型号Thinkpad w540,近日发现某些按键失灵了,找了个键盘测试程序测试一下,测试结果如上图,黄色都是点击有反应的,白色是没有反应(有问题)的,看得出问题主要出现在字母键区的右侧 ,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能够拆机修复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
拔了排线,再插一遍。

这东西很难坏的。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或者腐蚀断线,拆开从新插接,还不成就淘宝搞个二手换上或者用无线键盘替代。

楼主:
谢谢指点,空了拆开重新检查一下。配无线键盘不太可能,这货经常带着到处跑的。

网友:
淘宝能不能买到键盘啊,这键盘要是有也不贵

网友:
笔记本键盘没有维修价值的,买个新的装上吧。

网友A:
我看到这个品牌有些型号键盘是有防水设计的不知道会不会更耐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这个品牌有些型号键盘是有防水设计的不知道会不会更耐用些。

防水设计?联想的机器只能说越做越烂

网友:
 一坏一溜儿,挺有规律的。

网友:
直接按吧,这些基本都是像一次性。

网友:
有可能是某根排线有问题了。把键盘拆下,先擦一下排线接头试试。

网友(2019-06-20):
应该是键盘坏了,我的T400也换了一个键盘!

网友:
我有一个D630键盘,也就一个键坏了,都不知道怎样修好,拆开键一看,就一个封闭的乳胶凸出状的东西,难道要用刀削开来清洗吗? 这样就失去密封性了,上百度也找不到维修的帖子,倒是换整个键盘的帖子就有。

网友:
故障集中在一侧,估计是排线有问题,其次有可能进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