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网吧的路由器能刷机吗?

楼主(2019-04-19):
上网能设置,手机也能连上,信号还行,点网页提示要求下载个app,下载完安装手机上,再上网,又要到吧台获取密码。可能64m内存。这个路由器能刷机吗

网友:
还有一个网口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把扇热片去掉看看芯片型号,应该可以刷,我拿到一个是 MTK7620A的芯片,直接就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扇热片去掉看看芯片型号,应该可以刷,我拿到一个是 MTK7620A的芯片,直接就刷了 ...

谢谢,晚上试试再请教

网友:
要是散热器粘的硅酮胶要小心啊。硬拔会五马分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晚上试试再请教

不用去散热片,直接接TTL跑码看看就知道什么U。

楼主:
改成功,是7620a的cpu,手上正好有341编程器,路由器的闪存也没拆下,直接焊接到编程器,刷了breed,又刷了华硕固件。就是刷breed两次才找到合适的,在breed系统中又试了几个路由器固件才找到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