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一个比较少见的建兴SSD,居然是SKhynix原厂颗粒

楼主(2019-04-19):
大概是2014年底买的吧,128G,199元,那时是最便宜的SSD了,主控SM2246EN,没想到居然是SK hynix原厂颗粒,第一次见到SK的颗粒,真良心啊

网友A:
图样,建兴v5s,用的是sm2254g+海力士H27QFG8PEBLR
没有工具能开卡,2258h工具选择同一id的颗粒报错坏块数据被污染
周末换成L06看看能不能开

网友B:
2014年128G ssd这么便宜,我2012年买的浦科特128G 要800元啊

网友C:
同款建兴SSD   15年上半年入手的  不知不觉都过保了  现在正常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4年128G ssd这么便宜,我2012年买的浦科特128G 要800元啊

记得好像是在易迅网特价时买的,那时易迅刚被京东收购不久,同样的东西比京东便宜一点,但是还是京东发货

网友(2019-07-30):
引用 网友B:
2014年128G ssd这么便宜,我2012年买的浦科特128G 要800元啊

2010年买的三星32g 600元当时64g 1200 128g2000多元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记得好像是在易迅网特价时买的,那时易迅刚被京东收购不久,同样的东西比京东便宜一点,但是还是京东发货 ...

当年830 EVO、840EVO在易迅买的。固件门,卡顿,读取是KB来计算的

哈哈哈哈哈哈

申请保修的时候,直接按原价给退钱了。表面看起来白用,但数据就要不回来了。不过是给朋友的联想V3000的笔记本用的,就是作为系统盘使用,幸亏没有真正重要的数据,真的是白用了一段时间

当时记得很清楚,用官方提供的ISO来引导修复,老半天了,都没完成,没办法只能给退了

当年易迅的电子数码产品很便宜,被收购后整合就不存在了(包括拍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830 EVO、840EVO在易迅买的。固件门,卡顿,读取是KB来计算的

哈哈哈哈哈哈

很怀念当年的易迅,和京东竞争价格比京东便宜,很可惜被京东收了。
家里电脑就是当年在易迅买配件装的比京东便宜5-10%左右,还有一堆优惠卷能用。
可惜可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款建兴SSD   15年上半年入手的  不知不觉都过保了  现在正常服役

同期购买的商品,价格还不错。

网友F:
就乎用
京东 优秀 性能价比的 固态很多

这zeta 并不算最优秀的

如松下ome ocz的  ssd   240g 才599
OCZ ARC100 499 240g
18年的威刚SU600 MLC 250G  全盘写入330m
就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期购买的商品,价格还不错。

查了下订单,我是15年6月17日买的,价格比你便宜点,218.5到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乎用
京东 优秀 性能价比的 固态很多

15年的建兴T9 120G eMLC 卖230保3年,现在470一个

网友:
建兴这板做工不错,颗粒一般般,不必T9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15年的建兴T9 120G eMLC 卖230保3年,现在470一个

是这样
470 贵了
120g 就乎用

18年 最优 mlc 威刚su600 读500
win下全盘写入 330m-340m
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4年128G ssd这么便宜,我2012年买的浦科特128G 要800元啊

我买的是三星64G的399:mad:

网友(2019-12-25):
引用 网友A:
图样,建兴v5s,用的是sm2254g+海力士H27QFG8PEBLR
没有工具能开卡,2258h工具选择同一id的颗粒报错坏块数 ...

大佬开卡成功了吗?我有一块和你的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图样,建兴v5s,用的是sm2254g+海力士H27QFG8PEBLR
没有工具能开卡,2258h工具选择同一id的颗粒报错坏块数 ...

悄悄告诉你,全部拆了过917/2199清空就能开。。。。问题是开了你也不能坚持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悄悄告诉你,全部拆了过917/2199清空就能开。。。。问题是开了你也不能坚持多久 ...

为什么不能坚挺呢?

网友:
当然需要专门的2254G工具啊,这个54G工具的pretest.bin和58g的不太一样,我用两个版本都试过了,抓坏块好像比58G的工具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样,建兴v5s,用的是sm2254g+海力士H27QFG8PEBLR
没有工具能开卡,2258h工具选择同一id的颗粒报错坏块数 ...

我的群里有个用58XT开的工具  这个用58H工具开出来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