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19-04-19):
终于找到电池的准确信息了,原来这款电芯是法国SAFT专门为德国奔驰S400电混设计的。
wechat_upload15556406185cb9312ae89ee
wechat_upload15556406195cb9312bbf620
wechat_upload15556406205cb9312c99bff
wechat_upload15556406215cb9312d96317
wechat_upload15556406225cb9312e95f75
wechat_upload15556406225cb9312edfec0
wechat_upload15556406235cb9312f4cb50
wechat_upload15556406235cb9312f9a7ee
wechat_upload15556408205cb931f454e28
wechat_upload15556408215cb931f54fa37
wechat_upload15556408225cb931f638fdd
wechat_upload15556408235cb931f7050ce
wechat_upload15556484835cb94fe34b12d

楼主:
法国SAFT为德国奔驰S400电混设计制造
wechat_upload15556410425cb932d2059d8

楼主:
闲鱼ID:  artiger1981
wechat_upload15556450335cb94269f30dc
wechat_upload15556450345cb9426ac6eff

网友:
这么猛的电芯,楼主居然敢上榔头

网友A:
松下3.7V 5AH的动力锂电池35元左右,3节100元左右,配上19元的搭火线
1.6L汽车,汽车亏电电瓶电压5.6V,接上打火一次就正常启动。锂电池电压大概掉了0.1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3.7V 5AH的动力锂电池35元左右,3节100元左右,配上19元的搭火线
1.6L汽车,汽车亏电电瓶电压5.6V,接 ...

不错,电芯有连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电芯有连接吗

哦,是83元3片,当时好像是有一片二手的。我要求不高就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是83元3片,当时好像是有一片二手的。我要求不高就买了

便宜,作为应急启动电源使用率很低,二手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便宜,作为应急启动电源使用率很低,二手问题不大。

确实是这样,我买完装好后只充了一次电,上次点了几次车子,刚刚测量了一下电池电压还有12.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我买完装好后只充了一次电,上次点了几次车子,刚刚测量了一下电池电压还有12.2V ...

那不错啊,差不多满电的。

网友:
大炮打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