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不知名的东西,开机会震动一下,还带个尾巴。。。求助有认识的...

楼主(2019-04-19):
捡了个不知名的东西,开机会震动一下,还带个尾巴。。。求助有认识的 求科普

网友A:
无线tiaodan~哈哈,好好研究呀

网友:
看不到背面电池底下的元件,不好猜啊,总得看看有些啥元件才好猜

网友:
也许是提醒器,在舞台之类的地方用

网友:
作弊器之类?

楼主:
那根黑色 好像是天线

网友:
看见标题进来的,表示很失望

网友:
翻过电路板,来一张就清楚了,

网友:
可以改成类似纳米斗虫的玩具,给电机加开关后,会在地上乱跑。比老用一次性纽扣电池的纳米斗虫经济。

网友:
不会是情趣用品吧?jump egg?

网友:
这种拆机贴,越看越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tiaodan~哈哈,好好研究呀

这外观形状明显不对,塞进去取出来都费劲,咳咳咳。。。。。。。。。。。。。。

网友:
背面芯片看下

网友:
应该能塞进去的虽然是片片状的,可以塞球球状的橡胶里边,如果能持续振动,便秘啥的可以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