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可换电池18650香水移动电源

楼主(2019-04-19):
拆一个可换电池18650香水移动电源,昨天拆了个聚合物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447),今天拆个18650的

END

网友:
单节18650,而且电池不是焊接的,足1A就不错了

网友:
这个FM芯片2A超过10秒容易累死,升压烧毁变成电池电压。接USB有刷风扇容易导致电池过放,电池电压低于3V停止升压保护,但输出还是有电池电压。第一代的ETA9635最好,有过放保护和过流保护,只是短路保护不太完善,输出短路很容易烧ETA9635。

网友:
充放电保护一体板,用来做18650充电器不错。

网友:
我有2个口红充电宝,以前移动实名登记送的,,充电板被我搞烧了,里面18650一个接在燃气灶供电,一个用在塑料壳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