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元级别1080P!安克创新NEBULA D2240投影机开箱试玩

楼主(2019-04-19):
前几天看到数码值得买有坛友推荐这款投影仪,预约后999元,截止到20号。看介绍,吸引力不小,毕竟是1920*1080分辨率。忍不住入手,主要用来办公。

包装盒

全家福

上盖蒙了一层网布

左侧 NEBULA红色标牌

京泉华19V/6.32A电源适配器

遥控器,使用两节AAA干电池

底部

手动调焦镜头

玻璃镜头

散热窗,可见内部热管

背部接口,与传统投影机大量接口不同,很简洁,只有1路HDMI输入

开关按钮

底部支架

先投个42寸左右的画面看看效果

主菜单,功能都在这了

设置菜单

有线同屏,通过USB数据线连接,仅支持苹果手机

手机同屏效果

打开数码之家网站看看

1920*1080分辨率,我用笔记本电脑HDMI输出到投影仪

显示网页细节

发现一个问题,中间对焦清晰度挺好,但是画面边角的画面就糊掉了,不知是不是我没设置好的缘故

拉上窗帘,看个电影,55英寸直接投放到墙壁上的效果

疯狂动物城

西游记/女儿国

拯救大兵瑞恩

官方参数:

小结:
分辨率搞,清晰度总体比较满意
亮度偏低了一些,白天效果较差
用遥控器操作时机器响应比较慢
机器发热不高,可能跟亮度有关
边角模糊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调好
自带喇叭声音宏亮,效果非常好

网友:
60寸看着还可以啊,能投个120的看看么

网友:
这个遥控器竟然和我科沃斯机器人的遥控器一模一样

网友:
投影仪几乎都这样,边缘虚化、亮度低,特别是这种单lcd技术的,dlp有的好一些,看光源和投影头

网友A:
200流明,太低了,玩具

网友:
单lcd技术边上就是这样的,亮度低,焦距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流明,太低了,玩具

相对于传统投影机3000流明以上,这个亮度确实是硬伤啊。但是价格也摆在这,而且是LED光源。

PS:如果有坛友看得上,可以用M币交易给你,到时在积分商城交易。

网友B:
看外观不错,就是周围显示太模糊就不安逸了

网友:
这遥控器有点像广告米的电视盒遥控器

网友:
这小机器100多w功率,灯泡有这么亮吗

网友C:
dlp的天下了,lcd投影还有啥卖点

网友:
我那天也有关注了一下,当时这个和瑞格尔RD-605比就差了好多

网友:
边缘失焦就模糊,亮度不够是因为菲涅尔透镜和光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外观不错,就是周围显示太模糊就不安逸了

测试可以通过调整投影机与墙面垂直来缓解这个问题,在夜晚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办公用应该很不错

网友:
大神,既然到手了,不打算拆开看看里面,好让我们饱饱眼福

网友:
引用 网友C:
dlp的天下了,lcd投影还有啥卖点

DLP是会有彩虹效应,看个2小时眼睛花得不舒服

网友:
5.2寸lcd 估计是手机屏改的

网友:
还是用LED电视机舒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