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公牛新国标插排GN-S1110,进来看看真假!

楼主(2019-04-19):
十几块钱买的,线感觉好粗

楼主:
拆解

地线是真的,三根铜线很粗,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网友A:
这货不值得买,去年活动我买公牛403,扣优惠券和红包也10多元,在老站我有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不值得买,去年活动我买公牛403,扣优惠券和红包也10多元,在老站我有发帖。
...

你这个好啊,多不少插口,楼主那种2插口的基本都不够用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真的,

蓝线和开关焊点之间还是加工一下,
太近了些

网友:
日常使用足够了

网友B:
这货我感觉是假的,铜条,开关,好多小地方都打公牛的logo,分明一股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节奏。。感觉一般厂家不好这么做,比如开关,买正规厂家的指定型号产品,也不排出自己定制的肯能。。。。总之,这假的比真的还真,。假亦真时真亦假,真亦假时假做真。能用就行了,别烧什么东西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我感觉是假的,铜条,开关,好多小地方都打公牛的logo,分明一股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节奏。。感觉一般厂家 ...

假的能做成这样那要真的干嘛

网友:
应该是真的呢

网友:
不用拆基本确定这是真货,百分百真品无疑

网友:
看螺丝和做工,我已经觉得是真的,再看里面铜条竟然还打着公牛两字,不可能假了。。。

网友:
公牛,质量还说的过去。

网友:
铜条上都有字,应该是真的。
如果假货能有这质量,也可以买,哈哈

网友:
假的也值了,这做工

网友:
这东西一看就是真的 公牛的东西也就那样

网友:
看看样子到是挺好的,线粗,盒子看样也结实,铜条也厚实,不过公牛的印字,感觉不是很真实,插位少了点!
总体很好,管它真假,能用就行!

网友:
如果是山寨的,那么所有山寨厂家能达到这样的做工就好了!

网友:
正规了许多

网友:
这要是假货,那就太疯狂了

网友:
正品公牛插排,一体铜排的,相对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