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19.5伏电源适配器可以用19伏电源适配器代替吗

楼主(2019-04-19):
原来用的原装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是19.5伏65瓦的,现在有一个19伏90瓦不同品牌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不知道能否代替原装的电源适配器给笔记本电脑充电。

网友A:
可以啊,只要接口相同,俺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可以插一点不要紧

网友C:
压差0.5v而已一般没问题,接口一样就行,注意接头的正负极是否一致

网友D:
差几v大部分都可以用的,尽量不要超压即可,低压最多是电池不充电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只要接口相同,俺就是这样用的.....

那我就将就使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插一点不要紧

之前有点担心会损坏笔记本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差0.5v而已一般没问题,接口一样就行,注意接头的正负极是否一致

看接口是一样的也是里面是正极外面是负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几v大部分都可以用的,尽量不要超压即可,低压最多是电池不充电而已。

还好是低于原来的电压,真不明白现在的笔记本电脑电源规格居然不统一的。

网友:
肯定可以用~

网友:
如果没有检测针脚,那只要物理接口一样,相差1.5v的电压都不影响。
DELL有数据检测针脚,无法用其他电源代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接口是一样的也是里面是正极外面是负极的。

接口一般都是外负极内正极,能插进去一般都能用,电压19左右都可以,
hp和dell的中间针是检测针部分华硕小口的也开始用检测针,插错烧EC

网友(2019-05-23):
完全可以,尽管放心,只要正负不错,插头规格一样

网友:
事实证明,只要能插进去就能用。
电压差异不大没关系。

网友:
随便用我的就是。

网友:
19.5,19,20什么的,只要接口一样都可以,接口不一样用装接头也行。TYPE-C的有协议,比较难搞。

网友(2019-06-28):
只要能插进去就能用。

网友:
差1v的我都是随便用